Jtag 烧写软件都有什么?

楼主:
想用 Jtag 向 NandFlash 中写 Bootloader 需要使用什么软件啊?

下面是Baidu百科的原话:
“目前就我知道的,针对ARM,只有FlashPGM这个软件提供写FLASH功能,但使用也非常麻烦。AXD,ADW都不提供写FLASH功能。”

只有这个FlashPGM么?上网找了一下没有什么使用介绍,谁有可以给讲讲么?

另外 Jtag 和 H-Jtag 有什么区别么?

听很多人说可以自己写程序,可按我目前的能力来说估计不行,如果谁很擅长的话,可以给个例子么?

网友:
淘宝上 有很多人卖JTAG 或H-JTAG,
一般都会有配套的烧录软件。

至于烧录NANDFLASH,则需要关注你采用的ARM平台了。
如果你是用的ARM7外挂NAND FLASH,用ADS + JTAG 就可以烧录外挂的NAND FALSH。

烧录NANDFLASH,需要看你所采用的ARM平台是否支持当前和JTAG或H-JTAG,以其其配套软件。
其实就是看ARM是否支持,如果ARM平台支持,烧录NANDFLASH都没问题。

网友:
LZ是已经有硬件了吧,只问用什么软件 。
软件跟硬件是配套的呀,根据你的硬件去网上找相应的驱动和软件就可以了.

网友:
目前支持NAND烧写的软件也只是支持部分CPU和NAND型号,比如H-JTAG等,你还是要看你的CPU和FLASH型号,尤其是涉及到一些MLC的NAND,ECC格式可能各BSP中不同,通用性就较差。
如果是三星的ARM9,基本都会有相应的SJF,但是所支持的NAND型号并不多,你可以找到相应SJF看看。

网友:
我就是用三星的ARM9,芯片是S3c2450 ,板子是自己做的,
flash 信息是:“
8-bit NAND flash memory
512Bytes, 2KB or 4KB Page.
SLC NAND flash memory
容量256Mbyte
48-pin TSOP1 ” 还不知道具体型号。
我下了个 SJF2450 ,看里面支持的型号是(K9S1208, K9F1G08, K9G8G08, Intel E28F128, AMD 29LV800BB) 要是我的NAND 型号不是这几个我应该怎么办?

(注:我没有更改 NAND 型号的权利。)

我手里还有个 友善之臂 s3c2440 用的 JTAG-MINI ,我打算用在S3c2450 上,谁知道行不行?

网友:
JTAG基本通用,接口没问题就行,并且如果要使用SJF还可以修改源代码,来匹配你的JTAG。
如果有精力你可以分析一下其它SLC的烧录代码,然后根据你的FLASH改一下。

网友:
在网上DownLoad一份SamSung 2410 SJF的源码,初始版本为2410,开发语言为Visual C++ 6.0,修改之后在2440上可使用;推测:如果是其它类型,把源码进行对应的修改应该也没问题…

网友:
修改原代码太困难了,根本就不知道该改哪里啊!
“如果是其它类型,把源码进行对应的修改应该也没问题…”是不是需要改的内容并不多啊?要是方便的话给讲讲具体改什么,我也学习学习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