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ini2440 Nandflash读问题

楼主:
在研究nboot过程中,有几个地方不解:
我想让nboot有拷贝eboot到RAM得功能,因此需要进入loadboot函数进行拷贝。
#if 1 //本函数在友善之臂开发板中暂时没有用到
void loadboot(void)
{

        DWORD dwSector, dwLength;         // Start Sector & Length
    DWORD dwRAM, i;

        dwSector=EBOOT_SECTOR; //2; //从block:2 page:0开始存放eboot
        dwLength=3072;//一共6个block;block2-7;96K容量;如果eboot文件大于96K,需要修改该代码
        dwRAM=0x30038000;//eboot load Start address;把NAND FLASH内容拷贝到0X30038000

while (dwLength)
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FMD_ReadSector(dwSector,(LPBYTE)dwRAM,NULL, 1);
                    dwSector++;
                    dwLength--;
            dwRAM += SECTOR_SIZE;//该程序目前不做校验   #define SECTOR_SIZ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2

        }

        Launch(0x30038000);//跳转到eboot,启动eboot,程序不会返回
}
#endif
loader.h中的相关定义
// NAND Boot (loads into SteppingStone) @ Block 0
#define NBOOT_BLOCK                 0
#define NBOOT_BLOCK_SIZE            8                /*1 change by capbily for vivi */
#define NBOOT_SECTOR                BLOCK_TO_SECTOR(NBOOT_BLOCK)

// TOC @ Block 1
#define TOC_BLOCK                   19                /*1 change by capbily for vivi */
#define TOC_BLOCK_SIZE              1
#define TOC_SECTOR                  BLOCK_TO_SECTOR(TOC_BLOCK)

// Eboot @ Block 2
#define EBOOT_BLOCK                 10                /*2 change by capbily for vivi */
#define EBOOT_SECTOR_SIZE           (11*PAGES_PER_BLOCK)        /*FILE_TO_SECTOR_SIZE(EBOOT_RAM_IMAGE_SIZE)*///PAGES_PER_BLOCK=32
#define EBOOT_BLOCK_SIZE            11                /*SECTOR_TO_BLOCK(EBOOT_SECTOR_SIZE)*/
#define EBOOT_SECTOR                BLOCK_TO_SECTOR(EBOOT_BLOCK)

#define RESERVED_BOOT_BLOCKS       0x890// (NBOOT_BLOCK_SIZE + TOC_BLOCK_SIZE + EBOOT_BLOCK_SIZE)

// Images start after OEM Reserved Blocks
#define IMAGE_START_BLOCK           RESERVED_BOOT_BLOCKS
#define IMAGE_START_SECTOR          BLOCK_TO_SECTOR(IMAGE_START_BLOCK)

nand.h  #define BLOCK_TO_SECTOR(block)  ((block)  << 5 )
1、上面loadboot函数中为什么要循环3072次呢?FMD_ReadSector不是读512B吗?96K不是循环192次就可以了吗?
2、RESERVED_BOOT_BLOCKS(红色)为什么是0x890,NBOOT_BLOCK_SIZE + TOC_BLOCK_SIZE + EBOOT_BLOCK_SIZE=8+1+11=20块=20*32 SECTOR=320K?
3、BLOCK和SECTOR不是32倍关系吗?那eboot块数EBOOT_BLOCK_SIZE 是11,为什么EBOOT_SECTOR_SIZE是11*32呢??

网友:
第3个问错了,
// TOC @ Block 1
为什么define TOC_BLOCK                  19 而不是define TOC_BLOCK                  1    ?
     #define EBOOT_BLOCK                10 而不是 #define EBOOT_BLOCK                2   ?
Nboot怎么占了了8个BLOCK,不应该是8个SECTOR 吗?

网友:
高手啊!看不懂~~
UP~~ UP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