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VR如何实现第二端口功能?

楼主:
现在又要用mega64了
但是,看到PortA口的第二功能是地址线的低8位
那么是否有控制寄存器来控制A口到底是工作在IO口方式下,还是总线方式下呢?
记得以前datasheet里面写的有,现在找不到了。
只找到方向寄存器DDRA、数据PORTA和输入引脚寄存器PINA,
那一个是使其实现第二功能的?
谢谢。
其他的口依然同样的疑问

网友A:
使用了地址线功能后,io功能自动屏蔽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使用了地址线功能后,io功能自动屏蔽!

XMCRA = 0x40; //external memory  使能地址线!
io功能就取消了!

网友:
有这样的寄存器进行设置,你再详细找找

网友:
谢谢两位
仔细看过datasheet,已解决问题,同galle说的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