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CD 的应用

楼主(2009-03-05):
BCD 的应用
BCD 的应用:
书上写BCD码易于表示, 但是我想知道BCD码在实际应用中,倒底是怎样工作的,
据说在打印时可以方便的把计算机中的二进制显示出来,但是我不知道具体是怎样的???????
最好是请讲一个实际的例子!!!谢谢!!
计算机
打印
实际应用
二进制
我不知道

网友A:
没人知道呀!!!

网友B:
个人赶紧单片机用的多,特别是数码管显示的时候,基本转换为bcd码显示。

网友:
BCD是十位二进制数,我觉得主要是它的加,减,乘,除运算的程序都比较容易找到,相对自己在程序中进行十进制或二进制的加,减,乘,除运算要简单很多。另外,在仿真时,看到的变量的值就是实际的十进制的值,方便,如读出变量为20H,则它的实际值就是20,我现在接触到的程序大部分都是用BCD码来运算的。
应用中,一般先写个小程序把二进制数转为BCD码,然后根据具体需要做运算。

网友C:
我是想知道一个具体的例子!!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