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16F73单片机,需要晶振工作在HS模式,要在程序中设置 ...

楼主(2009-03-09):
PIC16F73单片机,需要晶振工作在HS模式,要在程序中设置吗?还是只要接上高速晶振就行了?
PIC16F73单片机,需要晶振工作在HS模式,要在程序中设置吗?还是只要接上高速晶振就行了?
晶振
程序
PIC

网友A(2011-07-13):
程序中设置

网友B:
外部的加晶振在OSC1和OSC2上,同时系统配置字的配置位最后两位的选择10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