_tmain 的参数问题

楼主:
在wince6.0下,我传给_tmain函数的argv[1]的是一个字符串,怎么用%s打印出来只是此字符串的首字符?
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?

网友:
UNICODE引起的?
没有代码,怎么判断?

网友:
代码如下:

int _tmain(int argc, wchar_t *argv[])
{
        FILE* fp;

        printf("opening file :%s\n",argv[1]);
        fp=_wfopen(argv[1],L"rb");
        if(fp==NULL) {printf("open %s failed\n",argv[1]);return 0;}
...
...
}

两处的打印都只读到了文件名("service.bin")的首字符:
“opening file :s”
“open s failed”

网友:
问题无意中解决了。
之前程序和要打开的文件都在SD卡上。
我把它们都从SD卡中拷到了设备的根目录下,然后执行,发现没问题了。
那在SD卡上为什么会出问题呢? 是不是SD卡的文件系统的原因? 希望能把问题根源找到。

网友:
换wsprintf()试试,这应该是中输入了 s 的原因

SD卡的问题,如果SD卡文件系统已加载(在启动时加载的、或插入时加载)则与设备根目录的处理是相同的。

网友:
_tprintf(TEXT("opening file :%s\n"),argv[1]);

网友:
很明显是 UNICODE 问题。

楼主是刚刚接触 WINCE 编程吧!

你看看参数的类型:

wchar_t *argv[]

UNICODE 工程中,不能再使用 printf 函数,而要使用 wprintf 函数。

你可以先搜索一下 UNICODE 编程,先做个了解吧。

网友:
我一般都用L,为什么大家都用TEXT???

网友:
因为TEXT在MBCS时是char*,UNICODE时是wchar_t*,L只能是wchar_t*。所以用TEXT可以在源代码级同时支持MBCS和UNICODE,兼容性更好些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指正。
用wprintf可以解决打印出来的问题,可是还是读文件失败。

不过我把程序和文件从SD卡拷到设备根目录(甚至没有改成wprintf)问题确实就解决了(打印没问题,读文件也成功)。
为什么会跟SD卡有关?不解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