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RFID模块插到板子上后系统会重启?

楼主(2010-02-28):
为什么RFID模块插到板子上后系统会重启?
各位,我有个RFID模块,通过usb-uart和开发板通讯,板子上跑的是wince6.0,为什么每次插入设备时系统都会自动重启?是不是驱动程序的原因?是不是必须的?可不可以开机时自动加载驱动?
模块
开发

网友A:
你的RFID模块的工作电流
另外它支持热插拔吗?

网友:
应该是硬件问题吧。先查查硬件吧。

网友B:
thx,的确是硬件问题,谢谢各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