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B P0.1,OUT2想问下,这是对端口锁存器还是引脚信号判断

楼主:
JB P0.1,OUT2想问下,这是对端口锁存器还是引脚信号判断

网友:
判断,一般命令中带Jxxxx的
J都代表JUMP,跳转

网友:
信号

回复内容太短了!

网友:
这是对引脚电平判断的语句。

网友:
仅是 引脚当前信号

网友:
80C51单片机有P0-P3四个P口,以P0为例说明:
要搞清这个问题,就要明白p0口的内部结构。P0口是由锁存器经两个驱动场效应管和外部引脚相连的。
读引脚的意思就是直接读P0外部引脚的电位,而读端口(锁存器)读的是内部与数据总线链接的锁存器的电位。
两者不同。一般来说,读取P0的数据,都是读引脚,目的是获取与P0相连的外部电路的状态。而读端口是在执行下述语句时由CPU自行完成的:
inc P0;给p0加1
执行这个语句时 ,采用“读-改-写”的过程,先读取p0的端口数据,再加1,然后送到p0锁存器里。注意这个端口数据跟p0的引脚状态不一样,比如你事先给p0写进69H,p0里数据就是69H,而引脚上的状态因为你没有执行MOV A,p0之类的指令,它是不会进到p0的锁存器里去的。由此可见,所谓的读端口,不是读取p0的状态,而是在执行inc之类的指令时由CPU自行完成的,
读引脚就是读取p0口状态了。读引脚时要注意:先要给p0写FFH,使它的场效应管T2和地断开。
因为p0口的场效应管T2一端接地,一端与外部引脚相连,由P0的锁存器控制,当给锁存器写1时,它和地断开,写0时和地相连,所以写零时读到的总是低电平。
试想你现在要读P0引脚,按理说P0与外部电路相连,外部电路的是什么状态,就应该读到什么,但如果p0口的场效应管T2一端接地的话,它会把p0口电位拉低,你读到的总是低电平0,所以要先给p0写FFH,把p0的场效应管T2和地断开,再读数时就是真实状态了。当外部电路断开,再读时读到的就是p0端口(锁存器)的真实状态了。

网友:
读引脚状态,读引脚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