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H8810电话模块

楼主:
这个电话模块有没有人会吗,,,急急,,现在的问题就在于,程序不知道干怎么写???
有高手用过,请教一下

网友A:
友情UP。只初步搞过MT8870,只是语音解码而已,主要是硬件连接,没什么程序,也就引脚拉高拉低。呵呵。我看LZ的也不可能那么简单。搬个板凳学习…………哇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友情UP。只初步搞过MT8870,只是语音解码而已,主要是硬件连接,没什么程序,也就引脚拉高拉低。呵呵。我看LZ的也不可能那么简单。搬个板凳学习…………哇哈哈

犀利啊,,哈哈

网友:
也没用过。

但个人觉得 既然是模块,首先厂家 就应该有提供对应的技术手册,和相关的参考程序。
如果是非常复杂的模块,那厂家肯定还得提供对应的 软件编程手册。

楼主可以找下这个模块对应的厂家 或者代理商,向他们所要。

另外这些厂家或代理商 都有点势力;建议楼主说可以说你是某某大公司或 研究所 或大学。
这样要让这些代理商或者厂家的FE 服务更好,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也没用过。

但个人觉得 既然是模块,首先厂家 就应该有提供对应的技术手册,和相关的参考程序。
如果是非常复杂的模块,那厂家肯定还得提供对应的 软件编程手册。

楼主可以找下这个模块对应的厂家 或者代理商,向他们所要。

另外这些厂家或代理商 都有点势力;建议楼主说可以说你是某某大公司或 研究所 或大学。
这样要让这些代理商或者厂家的FE 服务更好,呵呵

呵呵,,,谢谢了,不过他写的程序看不懂,而且按照他说明上说的,做了个小实验感觉不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