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比较弱的问题!!!

楼主:
请问eeworld的达人们,s3c2410的定时器能用作计数器吗?如果不能那有没有相应的模块?如果可以,要怎么使用?小弟在此先谢过啦!

网友:
基本可以啊。

不过楼主的计数器 具体需要实现什么的技术功能,这个需要对定时器进行相关设置。

网友:
可以的,和单片机差不多的,呵呵。

网友:
可以啊   对寄存器操作

网友:
没有问题,和单片机机制一样!

网友:
可以的,和单片机差不多的,呵呵

网友:
对什么进行计数???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基本可以啊。

不过楼主的计数器 具体需要实现什么的技术功能,这个需要对定时器进行相关设置。

我要计一个方波,数到500个高电平后记下所用的时间。请问是要对2410与定时器相关的寄存器进行设置吗?怎么我看他的手册上没有相关说明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1 楼 kyzf 的回复:基本可以啊。 不过楼主的计数器 具体需要实现什么的技术功能,这个需要对定时器进行相关设置。
我要计一个方波,数到500个高电平后记下所用的时间。请问是要对2410与定时器相关的寄存器进行设置吗?怎么我看他的手册上没有相关说明呢!

如果他的定时器没有提供外部输入的计数功能,那就不行了,不过你可以用I/O中断配合定时器去计这个时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7 楼 qwertyuiop753159 的回复:引用 1 楼 kyzf 的回复:基本可以啊。 不过楼主的计数器 具体需要实现什么的技术功能,这个需要对定时器进行相关设置。我要计一个方波,数到500个高电平后记下所用的时间。请问是要对2410与定时器相关的寄存器进行设置吗?怎么我看他的手册上没有相关说明呢!
如果他的定时器没有提供外部输入的计数功能,那就不行了,不过你可以用I/O中断配合定时器去计这个时间。

就是啊~~2410的定时器似乎没有外部输入的!

网友:
好吧!先用I/O中断配合定时器试试...谢谢各位啦!结账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