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熟pcb?

楼主(2009-04-13):
谁熟pcb?
大家好:
我最近正在看pcb,谁对这比较熟,就给我点建议或资料吧?先谢谢了。
PCB
资料

网友A:
看不中用,从头到尾试着画一个板子

网友B:
pcb估计每个人都熟悉的 只不过可能实际画的时候会遇到各种问题 我没画过 乱说的

网友C:
对,还是建议先画一个板子,只有实践才能看到问题!

网友D:
这个是实践出真知的东西 光看书是没什么用的

网友E:
如果有老师指导的话自己画个板子给他看,如果没老师但有条件的话可以自己画一块板子然后给PCB厂家去做,如果有问题他们会给你指出来,如果没问题你可以试着画更复杂的板子了。不过他们不会管你电路设计方面的问题的。至于布局线宽抗干扰性方面的问题看看书先按书上写的来,焊好板子后做做比较就能记住了。

网友F:
多动手 长了就知道了

网友G:
你贴图 我们给你看看 哪里不好

网友H:
准备一本工具书,然后:实践出真知

网友I:
谢谢大家:最近我正在解读我单位产品的一个pcb,原理图和实际的pcb板我再看,只是电源部分看的不太清楚,就是220v转12v直流。要是谁对这块熟,或有原理图就发过来,让我看看。谢了。

网友J:
220v转12v直流的解决方案很多,具体方案要看你选用的哪个厂商的片子
你还是说具体点,哪里不懂,大家好对症下药~

网友K:
220~到12-
最简单的是7812稳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