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wince5.0系统定制问题

楼主:
在定制wince5.0时,看了一些资料,有以下一段内容:

(1)合并配置文件:所有的.BIB文件合并成CE.BIB。CE.BIB包含映像NK.BIN中的所有文件;所有.REG文件合并成REGINIT.INI;所有.DAT文件合并成INITOBJ.DAT;所有.DB文件合并成INITDB.INI。在修改配置文件时,一定要注意CE.BIB,REGINIT.INI,INITOBJ.DAT,INITDB.INI是中间文件,修改这些文件不能配置Windows CE。
(2)将REGINIT.INI文件压缩成一个二进制文件DEFAULT.FDF。
(3)根据环境变量COUNTRY的设置,替换模块中的资源,使Windows CE映像满足特定语言的需要,最后生成二进制映像文件NK.BIN。

请教一下,如何合并配置文件,有专门的软件吗?还是将所有的.bib文件打开后复制,粘贴到一起?
          如何将.ini文件压缩成二进制.fdf文件?
一直没弄明白,请高手指点,谢谢了!
由于我还没有可用分,因此无法给悬赏分了,以后一定补上,谢谢了!

网友A:
飘过0分贴

网友:
实在不好意思,刚开始学wince,目前还没有技术分,因此无法给分,请各位指点一下,谢谢了。

网友:
配置文件的合并和压缩是PB自动完成的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飘过0分贴

me too

刚开始也是有200分的了的。哈哈

网友:
加分了,请帮忙解答一下,谢谢了。

网友:
开始设置分值的时候,显示无可用分,所以就没哟加分,不好意思了

网友B:
1,2是PB自动完成的,3选择一下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,2是PB自动完成的,3选择一下就可以了。

对啊!

网友:
合并由PB自动完成

网友C:
推荐楼主看看那周立功那本什么 wince 2410 的那本书,对初学者有较大帮助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推荐楼主看看那周立功那本什么 wince 2410 的那本书,对初学者有较大帮助

6.0就看老美那本Windows Embedded CE 6.0 Fundamentals,吃通街

网友:
这些都是PB在编译过程中自动完成的。你只用了解有这个过程,知道文件是怎么来的,几个文件之间是什么关系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,分值有限,根据大家的答案分配了一下,不足之处,请见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