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电容滤波的问题

楼主:
上面划线部分不怎么理解,如果负载有电容还可以理解改变C2的截止频率,但如果是电阻,怎么会影响呢?希望大家指点,小弟先谢过了!

网友:
输出端电路的输入阻抗意思是要是没有图上的RL,它就是放大器的输出阻抗,要是有RL,放大器的输出阻抗就是RL和输出端电路的输入阻抗的并联,而电容和电阻形成高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是和R和C都有关系的,现在R变了,截止频率f当夜也会变化

网友:
回答的有点绕,但关键是要理解‘输出端电路的输入阻抗’这句话

网友A:
截止频率f=1/(2piCR),所以说对应不同的R截止频率是不一样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截止频率f=1/(2piCR),所以说对应不同的R截止频率是不一样的。

楼主说的对。
对应高通滤波是用R与C一起实现的,而不是仅仅由C决定,负载的电阻了,对应的R会变,当然对应的f会变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