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,在BSP中应如何修改SDHC驱动,让它支持多个 ...

楼主(2009-03-06):
请问,在BSP中应如何修改SDHC驱动,让它支持多个SD设备,请给一些思路(如可以接二个SD卡座).
现有的BSP中只支持一个SD卡.(问题1:一般来说 CPU物理上应可支持多个SD卡,它应有相关寄存器表示支持的SDIO设备数, 是不是这样?)
问题2: 请问,在BSP中应如何修改SDHC驱动,让它支持多个SD设备,请给一些思路(如可以接二个SD卡座).谢谢
设备
寄存器
如何

网友A:
有些ARM支持的,有些不行吧
比如2440 不行吧。

网友B:
你的硬件平台是什么?硬件支持不支持多个SDIO?当然,如果只支持一个,你可以加一个电子开关,来实现多路复用,不过这就要求你的多个SD设备不能同时使用。
受先要解决硬件问题,然后才能谈修改驱动,硬件不支持,驱动是无源之水。

网友C:
是啊,要先确定硬件是否支持

网友D:
硬件平台是 i.MX27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