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一个简单的问题,先谢谢了

楼主:
请教大家一个问题,不是很难,但我不知道怎么做~
就是用Protel绘图时,我用了一个或门,元件库里有的,但是是个两输出的,我的设计中需要用到三个输出,应该怎么做呢??不会是自己画好了再封装吧??谢谢各位大虾,我是菜鸟~~~呜啦啦啦\(^o^)/~

网友:
一個或門三個輸出?

网友:
是的啊,一输入三输出,这样允许吗?

网友:
这是你新发明的门吗,叫什么名字啊

网友:
额、、、、、、
不是我新发明的,是我想说我要用这样的一个器件呀!
看来是么有的??
我好像记得是在Proteus里可以在什么地方改动引脚数的,就是问问是不是protel也可以的而已!
算了,我用其他的方法了,不用或门了!

网友:
小朋友,用脑子想想好不好,一个输入怎么或怎么与

网友:
是不是得用三个芯片?

网友:
新建一个library document就行了,可以在这个文件里自己画元件然后复制到原理图里

网友:
自定义一个原理图器件封装即可!SCHLIB