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KEIL C与Proteus联合调试

楼主:
     请问什么是keil c与proteus的联合调试,具体有什么用呢,能说下步骤吗,每次我都是先用keil c生成.hex文件,然后打开proteus将这个文件导进去运行,如果程序出错就单独看程序,
还有别的更加好的调试方法吗,难道能边看proteus运行边看程序运行到哪吗

网友:
应该是可以联合调试的,我以前试过,网上应该可以找到教程

网友A:
我没有连调试过,不过我对于这些软件类型仿真,不相信它,我相信真实的环境。我以前就是仿真可以,实际不行,所以我后来再也不用。,

网友:
``可以啊``
   你在keil里编好程序``   在protues画好图``
  然后讲keil里生成的hex文件烧到protues里的芯片上就好了``

        具体上protues官网下个软件``安装``
    打开protues  在菜单  debug里选 user remote debug monitor
  打开keil  在菜单 工程 为目标XX设置选项  调试  选择右边的U选项  在选中protues vsm 仿真就好了``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没有连调试过,不过我对于这些软件类型仿真,不相信它,我相信真实的环境。我以前就是仿真可以,实际不行,所以我后来再也不用。,

作为入门学习还是可以的,实际应用还是要验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