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程序弱智问题

楼主:
我在执行        void t0serve() interrupt 1  /*t0服务程序*/ 中间有一种情况要到void t1serve() interrupt 3  /*t1服务程序*/中去执行,怎么设置?
关闭t0计时器先??

网友:
不可能到void t1serve() interrupt 3,这是定时器1中断,是硬中断。
你可能要用 t1serve() 中的一部分程序,那就把一部分程序写成子程序。

网友:
中断优先级

如果,你的单片机允许的话

网友:
对的,我写成子程序了,那我怎么去运行这个子程序,光有标志位可以吗?
除了标志位外我还需要什么补充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中断优先级

如果,你的单片机允许的话

小兵大哥可以说的清楚点不???

谢谢了
万分感谢

网友:
LZ思维有点混乱.你且冷静,别把他想象成程序,把他看做是显示世界的一个事物.按照常理就可以解决

网友:
你为什么一定要调用T1呢,不能直接调用函数吗?如果一定要调用T1中断,你可以把T1中断的优先级设置为高,在T0里要调用T1的时候再打开T1,不用关T0,T1执行完后程序会继续执行T0里没执行完的代码

网友:
建议不要再嵌套中断。
应该可以用外部变量等方式来解决的。

网友:
如果设置 t1serve()中断的优先级大于t0serve()的话,t1serve()可以在t0serve()执行过程中打断它的,进而运行t1serve(),t1serve()执行完后再返回t0serve()被打断的地方继续执行t0serve()剩余部分。

就是中断优先级的问题吧!

网友:
还有中断服务函数要尽量的短

网友:
t1serve0
{
   do 1
   do 2
}

t1serve1
{
   do 2
}
这样就不用在乎是不是触发或者停止外部中断了
不过要保证 处理一次的时间小于触发间隔时间

网友:
按照楼上这么写的话,要注意程序的并发性了。因为有可能两个中断同时调用do2,会造成生数据冲突。最好加上数据保护。

网友:
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!!!!!!!!!!!!!!

网友:
还有就是注意函数重入问题。这个话题要说起来就多了。楼主有兴趣可以查查相关资料。
反正如果两个中断要可能会调用一个函数的话,那么这个函数要定义为可重入函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