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在vmware上安装vxworks 启动时出现Error loading file:errno = 0x3C Can't load boot file!!

楼主:
我按照这篇文章,一步步配好之后,wfptd软件也配置正确
vxworks的ip改成了我系统的ip,之后和vxworks ping能ping通
之后输入@运行vxworks,结果就出现上面那句话
而在wfptd里显示的则为Connection accepted from 192.168.1.124
之后就quit or close -user logged out
其中192.168.1.124是我本机的ip
请问为什么,怎么解决

网友:
请贴上你的启动配置,以便分析。

网友:
#define DEFAULT_BOOT_LINE \
        "lnPci(0,0)host:vxworks h=192.168.102.1 e=192.168.102.88 u=target pw=target"

网友:
错误代码是链接超时,看起来应该是网络配置有问题。

网友:
那要怎么配置,或者需要哪些注意的地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