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本身有FLASH的驱动程序?

楼主:
ARM上电时把FLASH中的数据LOAD到SDRAM中。

然后程序在SDRAM中运行。

那请问,ARM本身就带有FLASH的驱动吗?

要不然怎么能上电就能读取FLASH呢?

网友:
如果是NOR启动就不需要所谓的驱动,如果是设置成NAND启动,CPU会有相应的代码读取其中的数据,但是ARM9之类的芯片只能读取4K或者8K的数据到内部RAM,其它的数据还是要由已复制的这些代码去读。

网友:
一般是有固件程序在里面。
好比你在PC上使用供应商提供的工具通过串口烧写程序,也是这个道理。
里面没有跑程序的话,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写?(JTAG除外)

网友:
另外,NorFlash的读 是不需要驱动的,跟SRAM接口一样。

网友:
再提醒一句:
ARM只是个体系结构,各个厂家生产的基于ARM的板子,启动的处理方式有可能是不同的,但基本流程是一致的。现在很多介绍很多认识都是基于samsung的那块板子,但你必须清楚,这只是他们的处理方式。

网友:
叮叮,回复内容太短。

网友:
arm 是 ip 核, 你说的应该是 基于 arm 的处理器, 这个看各个厂家的实现了,一般来说, 会提供这个配置的。。。

网友:
首先,ARM是不会做这个事情的,ARM仅仅是CPU中一个内核。
CPU中还有其它很多部分
你说的这个,比如拿三星的来说吧,这个读的过程是由Flash Controller完成的。

网友:
=======================
软件创业QQ qun群:103815692

aisppO6Fp

网友:
NANDFLASH是需要驱动的,因为它不是线性寻址,而是块寻址。不过samsung的ARM芯片内部有一个stepstone技术,所以4KB之内的NANDFLASH是不需要驱动的。

网友:
感觉arm9的基本就是三星的了。。。

网友:
版主贴主下午好!
版主贴主天天都有好心情!
wq3khqJFB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
软件创业QQ qun群:1038~15692
创业软件平台,求合作!

DyaV6Vwob

网友:
    上电即对处理器发送一个Reset信号,ARM进入中断模式。从中断向量RESET开始处理(即地址0x0处开始执行),ROM被映射到地址0(硬件完成),此时,送到地址总线的地址是0x0,但对应的却是ROM中offset为0处的代码。
    在ROM中进入Main后,就会通过NAND drive将NAND中的代码读到SDRAM,然后做硬件重映射,将SDRAM映射到地址0处,然后在SDRAM中跑。这些是由BootLoad来完成的。

网友:
具体到不同产品是不一样的了...有的会在片上集成ROM,就可能会有FLASH/USB/UART驱动什么的

网友:
准确来讲是ic上有nand 控制器,然后软件上还要支持,包括读写命令的发送、FTL映射等,平时大家用开发板的驱动可能觉得很简单,但其实这谭水不浅

网友:
驱动是需要自己去添加的,不是自带,只是ARM支持FLASH驱动,让你有地方去弄

网友:
这看各个芯片厂的设计了,要是需要从NAND启动,就要芯片内建NAND的操作程序,否则不一定。这似乎和ARM并没什么必然关系

网友:
arm在启动的时候可以在4K中设置,若是linux下。你可以看看MTD技术,在/drivers/mtd/nand 下面有这方面的驱动。你可以改造下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