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it Ircv(uchar sla, uchar *s)

楼主:
{
   Start_I2c();/*启动总线*/
   SendByte(sla);            /*发送器件地址*/
     if(ack==0)return(0);
     *s=RcvByte(); /*发送数据*/
    Ack_I2c(1); /*发送非应位*/
    Stop_I2c(); /*结束总线*/
    return(1);
}

keil下总有错误:C8563.C(66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slave', expected ')'
请指教~~

网友A:
没看到: 'slave'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看到:'slave'

同样没看到

是提示在slave变量或函数附近有语法错误,可能是缺少“)”

网友B:
C8563.C(66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sla', expected ')'
错误应该就在第一行,不知怎么回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8563.C(66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sla', expected ')'
错误应该就在第一行,不知怎么回事

你代码都没贴全我们就更不知道怎么回事了

网友:
不好意思~~这是源代码
#include
#include                //包含VI2C软件包
#include

#define        cpld        0xEE        //定义器件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改过原来为A2
#define        WRADDR        0x00        //定义写单元首地址
#define        RDADDR        0x02        //定义读单元首地址

unsigned char disp_buf[8]={0,0,0,0,0,0,0,0}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函数名称:         display
** 功能描述:         7298A led显示
** 输 入: *sd :        显示缓冲区的头地址
**
** 输 出: 0 :        OK;
**         1 :        FAIL;
** 全局变量:        无
** 调用模块:         ZLG7289_SendBuf
**
** 作 者: 叶皓贲
** 日 期: 2003-3-4
*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* 修改人:
** 日 期:
*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display(unsigned char  *sd)
{

        sd[0]=sd[0]&0x7f;
        sd[1]=sd[1]&0x7f;
        sd[2]=sd[2]&0x3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屏蔽保留位
          disp_buf[0] =(sd[0]%16);
    disp_buf[1] =(sd[0]/16);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disp_buf[2] = 31;
    disp_buf[3] =(sd[1]%16);
    disp_buf[4] =(sd[1]/16);
    disp_buf[5] = 31;
    disp_buf[6] =(sd[2]%16);
    disp_buf[7] =(sd[2]/16);
    ZLG7290_SendBuf(disp_buf,8);
        return 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函数名称:         DelayNS
** 功能描述:         长软件延时
** 输 入: no :        延时参数,值越大时延时越久
**
** 输 出: 0 :        OK;
**         1 :        FAIL;
** 全局变量:        无
** 调用模块:         无
**
** 作 者: 叶皓贲
** 日 期: 2003-3-4
*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* 修改人:
** 日 期:
*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bit Ircv(uchar sla,uchar *s)
{
   Start_I2c();              /*启动总线*/
   SendByte(sla);            /*发送器件地址*/
     if(ack==0)return(0);
     *s=RcvByte();           /*发送数据*/
    Ack_I2c(1);              /*发送非应位*/
    Stop_I2c();               /*结束总线*/
    return(1);
}

unsigned char DelayNS(unsigned char  no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 i,j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参数

          for(; no>0; no--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 i<100; 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 j<100; j++);
          }
          return 0;
}
void        main()
{
        //unsigned char td[5]={0x00,0x12,0x30,0x30,0x12};        定义初始化字    改过
        unsigned char rd ;        //定义接收法缓冲区
        //ISendStr(PCF8563,WRADDR,td,0x5);        初始化PCF8563,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不去掉      改过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//IRcvStr(PCF8563,RDADDR,rd,0x3);        读现在的时、分、?
    Ircv(cpld,rd);
        DelayNS(1);
        display(rd);        //调显示子程序
        DelayNS(1);
        }
}

网友:
还要注意一下分号,是不是全角或者缺少...

网友:
我实在是找不出来了

网友:
请高手指导下~~

网友A:
uchar sla// uchar 没定义!改成unsigned char sla

网友:
  LZ给的都不是全貌。但可以肯定问题很简单,只要有丰富的C和Keil经验的,从编译器的提示来定位问题不在话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uchar sla// uchar 没定义!改成unsigned char sla

对!
楼主程序开头没写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