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Kiel汇编一个最简单的程序通不过,怎么回事.

楼主:
用Kiel汇编一个最简单的程序通不过,怎么回事.
代码如下:
ORG 000H
LJMP MAIN
ORG 030H
MAIN:SET P1.0
CLR P1.0
END

操作步骤如下:
1.建立工程->设置芯片AT89C51->使用片内ROM
2.建立文件->保存为test.asm
3.把文件添加到建立的工程里面.
4.编译.
5.出现错误,错误如下

创建目标 '目标 1'
PA51汇编 STARTUP.A51 ...
连接 ...
BL51 BANKED LINKER/LOCATER V6.05 - SN: K1AEC-ZBNCNQ
COPYRIGHT KEIL ELEKTRONIK GmbH 1987 - 2007
"STARTUP.obj"
TO "Test"
CODE( 0X0000-0X0FFF )
*** FATAL ERROR L210: I/O ERROR ON INPUT FILE:
    EXCEPTION 0021H: PATH OR FILE NOT FOUND
    FILE: STARTUP.obj
目标未产生

这是为什么呢,那设置出错了吗>??

fan

网友:
你使用的是汇编程序,不要用STARTUP.A51

网友:
我把STARTUP.A51 文件删除后,还是出错,出错提示如下:

创建目标 '目标 1'
PA51汇编 test.asm ...
连接 ...
BL51 BANKED LINKER/LOCATER V6.05 - SN: K1AEC-ZBNCNQ
COPYRIGHT KEIL ELEKTRONIK GmbH 1987 - 2007
"test.obj"
TO "Test"
CODE( 0X0000-0X0FFF )
*** FATAL ERROR L210: I/O ERROR ON INPUT FILE:
    EXCEPTION 0021H: PATH OR FILE NOT FOUND
    FILE: test.obj
目标未产生

网友:
怎么回事啊.
我试着用C语言写了一段测试程序,编译运行都很正常.
怎么用汇编就报错啊....

谁知道啊怎么回事啊.

网友:
程序有错误吧?

网友:
ORG 000H
LJMP MAIN
ORG 0030H
MAIN:SET P1.0
CLR P1.0
END
程序这么段没有错误啊.

关键是我一编译软件就出现 wndows内存异常的报错提示框.

难道是我的Kiel安装有问题.

网友:
在执行
assembling test.asm....
正在编译时,弹出
A51.EXE-应用程序错误
"0x10005fd0"指令引用的"0x10005fd0"内存,该内存不能为"read"

刚重装了下Kiel,还是一样的错误,但是编译C程序都是没发现问题, 我靠.
郁闷到死...我日.

网友:
把set 改成setb
你寫錯了指令 這個set是一個directive 不是8051的指令

另外發帖子請用語文明一點

网友:
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错误
请问后来如何解决的

网友:
重装下 重新弄了下注册码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