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 怎么读寄存器的值

楼主:
keil 进入调试状态
我在下方的command窗口输入 tmod,scon等,可以读到这些寄存器的值
可是还有其他的寄存器不知道怎么读取。比如数据手册上有:0x8100 MAC_Control_Register_0这样一个寄存器
我在command敲入0x8100读出的还是0x8100,这肯定不是寄存器的值,那该怎么读取呢?

网友:
多看一下mcu的官方头文件就清楚了,实际上就是将寄存器地址强制转换成指向该地址的指针

如:
#define AD0GDR         (*(volatile unsigned long *)(AD0_BASE_ADDR + 0x04))

用define定义之后,就可以直接把AD0GDR当作寄存器来用了

网友A:
刚才试过,貌似不行啊

网友:
在main里设个断点,开始run,到断点,打开“Memory Window”,输入要看的地址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顶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刚才试过,貌似不行啊

不会啊,一直这么用都没有问题的

把你的代码贴出来看看

网友:
8100应该作为外部RAM处理,查看外部RAM中的存储单元

网友:
MAC_Control_Register_0 xdata 0x8100

快四五年没见过keil c了,不知道记忆还对不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