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cket编程的问题

楼主:
是这样的,我最近在ARM上移植了UCOSII,下载了TCP/IP包,目的是利用以太网口实现两个目标板的通信。应用层上用SOCKET编程实现,基于TCP协议。但是问题是server和client怎么也建立不起链接。client方connect函数一直调用失败。server方listen调用成功了,但是accept调用失败,然后就做不了其他的事了。想问问,server的阻塞状态和accept调用失败是一回事么?accept函数调用失败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呢?还有就是clienct函数调用失败又有什么原因呢?求助ing...

网友:
你确定已经正确把TCP/IP协议移植到ucos上面了吗,如果正确移植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

网友:
1.你看看connect,accept两个函数里面的参数都配置正确没?
2.client端Socket创建是否成功
3.client端要连接的服务器地址等信息是否正确?

网友:
是移植对了的呀,UDP协议编程都成功了的。。。

网友:
我client方的connect的地址是和server的地址一摸一样的。
然后accept的地址结构from是一个空的sockaddr_in结构。即struct sockaddr_in from;

网友:
时至今日,连接的问题终于解决了,还是connect的地址没有填好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