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3c44box移植uclinux,编译内核中make 出错??

楼主:
    我要向s3c44box板子上移植uclinux内核,在编译内核的时候,执行命令make ,会产生如下错误,请问这是为什么??
mmnommu/mmnommu.o fs/fs.o ipc/ipc.o  \
         drivers/serial/serial.o drivers/char/char.o drivers/block/block.o drivers/misc/misc.o drivers/net/net.o drivers/media/media.o \
        net/network.o \
        arch/armnommu/lib/lib.a /usr/src/uClinux-dist/linux-2.4.x/lib/lib.a /usr/local/lib/gcc-lib/arm-elf/2.95.3/libgcc.a \
        --end-group \
        -o linux
drivers/char/char.o: In function `tty_set_ldisc':
/usr/src/uClinux-dist/linux-2.4.x/drivers/char/tty_io.c:320: multiple definition of `s3c44b0x_console_init'
drivers/serial/serial.o:/usr/src/uClinux-dist/linux-2.4.x/drivers/serial/serial_core.c:278: first defined here
make[1]: *** [linux] Error 1
make[1]: Leaving directory `/usr/src/uClinux-dist/linux-2.4.x'
make: *** [linux] Error 1

网友:
帮你顶,

是不是库没有连接上,或这里路径不对

网友:
不太清楚,前面make lib_only     make user_only   make romfs  都是正确的,但是make image就出现了错误,
arm-elf-ld -r -o /usr/src/uClinux-dist/linux-2.4.x/romfs.o \
              -b binary /usr/src/uClinux-dist/images/romfs.img
arm-elf-objcopy -O binary -R .note -R .comment \
              -S /usr/src/uClinux-dist/linux-2.4.x/linux /usr/src/uClinux-dist/images/uclinux_ram.bin
arm-elf-objcopy: /usr/src/uClinux-dist/linux-2.4.x/linux: ?????????
make[1]: *** [image] Error 1
make[1]: Leaving directory `/usr/src/uClinux-dist/vendors/Samsung/44B0'
make: *** [image] Error 2
[root@localhost uClinux-dist]#

上网查,说这个错误很正常,因为没有romfs.o,不用管继续就行了。但是我最后make就会发生错误。不太明白为什么???

网友:
留个邮箱,我这有个可用的内核,可供参考。

网友:
遇到编译错误很正常,看代码中是哪里有问题,改啊。

还就是找找版本合适的编译器,内核和编译器发布时间相隔太久的有的是会出一些错误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