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拜求】单片机与AT24C64通信

楼主(2009-02-14):
【拜求】单片机与AT24C64通信
单片机与AT24C64通信,我搞了好几天还是没能控制它的数据读写,没办法,只好求助于各位,24C64是I2C串行总线接口,有64K空间的EEPROM,单片机是STC89S52,我用程序模拟I2C协议,于24C64通信,请教高手,能不能把单片机与AT24C64之间的读写时序解释一下,我现在需要最详细的解释,谢谢,谢谢,谢谢,
我的C51程序也贴出来,不长,还请高手指教哪里有问题,小弟我不胜感激……
通信
不胜感激
程序
接口

网友A:
去看I2C协议和24C64的数据手册,那个才是最详细的,你先看完再说

网友B:
I2C协议和24C64的数据手册我都看过,您能不能看一下我的程序,告诉我哪有问题

网友C:
附件无法查看啊?24C64的操作手册里有详细的时序图,根据经验之所以出错应该是时序出现了错误,你记住每一步操作然后把时序的位置调换一下试试看。比如几个引脚的位置调换一下,还有看看是否需要延时函数,一般如果是纳秒级的就不需要延时函数了

网友D:
I2C是比较简单的通信接口了啊
时序, 24C46 的datasheet 上没有描述么?
首先你确定 你的I2C接口通信没有问题要, 最好有示波器抓个波形对比看看
有看了下你的描述, 你是用IO口模拟 I2C 通信? 还是标准的I2C?
估计是你模拟的不对, 注意开始,和结束, 还有每位后到要给ASK

网友E:
首先我想楼主的硬件电路设计上是否确认没有问题了!我忘了这个东东第七脚是不是有写保护了!还有通信线上是否有静噪处理!至于上层程序,我看c51有好多例程,楼主搜下看看吧!您的程序我是没看到,不好意思!

网友F:
代码没看到
用示波器抓波形和datasheet对比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