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单片机控制电机(提升机)设计

楼主(2010-04-28):
关于单片机控制电机(提升机)设计
单片机控制电机转速,正转,反转,快转,慢转,还要显示转速。我主要就是控制电机速度这块布太懂,晚上查说用PID计算,可是没有学过,希望高手提示下。小弟万分感谢!
电机

网友A:
什么电机?如果是步进电机就不需要pid

网友B:
要是步进电机,就相对简单了,呵呵。。。

网友:
步进电机的话好做多了 不知道你用什么电机

网友C:
也不一定用PID,可以根据距离和重量拟合一个速度对应表,根据情况查表就OK了。分段控制!
提升和下降在快到位置时有个减速过程!开始启动时有个加速过程!

网友D:
SPWM调速··建议楼主去看看这方面的资料····显示转速·貌似有一种叫测速发电机的东西··
仅供参考·

网友E:
我现在用步进电机整的差不多了,就是程序调试有点问题,正在改,谢谢各位关注!

网友F:
如果电路控制应用的是桥电路的话,请注意正、反转的死区。搞不好可能会烧坏电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