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在EVC中改变弹出菜单的背景、字体以及各菜单项的高度?

楼主:
在EVC中好像CMenu类的许多方法都不起作用,例如GetMenuString()获取不到菜单项的文本;GetMenuItemID()函数获得的弹出菜单的ID并不是-1。
请问各位是怎么改变菜单的背景和字体的?

网友A:
这个问题,以前有人在这里问过,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,只能自己去绘制菜单

就是不要看CE自带的菜单或类,在窗体上自己绘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问题,以前有人在这里问过,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,只能自己去绘制菜单

就是不要看CE自带的菜单或类,在窗体上自己绘制

MARK,学习下。

网友:
EVC下的例子不多,可以参考VC下的解决办法,一般VC下能实现的,大多数情况下EVC也可以实现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问题,以前有人在这里问过,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,只能自己去绘制菜单

就是不要看CE自带的菜单或类,在窗体上自己绘制

有没有简单一点的例子提供,谢谢!

网友:
自己可以模仿着做个类似于MENU的Dialog,然后再自己绘制,我也在做,可是感觉按钮字体的大小没法改变,也想请教各位了,借楼主的地盘啦!

网友:
楼上倒是提供了一个思路,但是具体做起来是不是有点麻烦,例如如果菜单项本身是弹出菜单并且多层级联,是不是很难控制(也许我想的不正确)。
按钮字体的问题可以改变,但是需要继承CButton类,重写DrawItem()方法,自己绘制按钮的文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