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菜鸟问题】PC串口只能发不能收

楼主:
我将PC串口与笔记本串口相连2-3,3-2,5-5.两边都用串口助手打开,PC发送给笔记本可以显示,笔记本发送给PC没有反应.PC串口2-3短接用串口助手打开,发送依然没有反应.
PC接上USB->COM2后,现象同上.
什么什么原因???

网友A:
“PC串口2-3短接用串口助手打开,发送依然没有反应. ”
通过分析,如果你在测试时,连接都可靠,那只能说明你的PC上的串口接收管教已被烧坏。
(当然楼主需要确认下,你在测试时,连接是否可靠?)

“PC接上USB->COM2后,现象同上. ”
这个是说你的PC采用USB转串口的线缆吗?跟换成USB转串口 还是笔记本发送给PC没有反应??
还是PC串口2-3短接用串口助手打开,发送依然没有反应.???

楼主稍微说详细点。

网友:
再搞一台电脑来试试 先确定下是不是你的串口有损坏

网友:
PC串口2-3短接用串口助手打开,发送依然没有反应.
如果确定已经端接了,只能说明你的PC串口坏了  找个其他的PC试试

网友:
用万用表能测串口好坏吗?

网友:
电脑的串口 是不能用万用表测出来的。

除非你把PC拆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“PC串口2-3短接用串口助手打开,发送依然没有反应. ”
通过分析,如果你在测试时,连接都可靠,那只能说明你的PC上的串口接收管教已被烧坏。
(当然楼主需要确认下,你在测试时,连接是否可靠?)

“PC接上USB->COM2后,现象同上. ”
这个是说你的PC采用USB转串口的线缆吗?跟换成USB转串口 还是笔记本发送给PC没有反应??
还是PC串口2-3短接用串口助手打开,发送依然没有反应.???

楼主稍微说详细点。

PC自带串口,默认COM1;
我用USB扩展了一个串口,设置为COM2;
COM1跟笔记本连接能发不能收,23短接没反应
COM2跟笔记本连接同样能发不能收,23短接没反应.
我没有其他的USB TO RS232了....
笔记本23短接没问题,PC什么毛病?

网友:
我把USB to rs232接到笔记本上后,短接23脚,用串口助手发数据,开始没反应,关闭串口再打开受到几万条数据...

网友:
USB to rs232接在笔记本上设置为COM4.
笔记本自带串口COM1.
COM1跟COM4连接发数,
4发给1没问题,发一个收一个
1发给4有问题,开始收不到,关闭重开收到N多.
是不是USB设备的问题?还有PC那个口是不是差不多???

网友A:
COM1跟笔记本连接能发不能收,23短接没反应

说明PC的串口可能烧坏。 只是可能。

但是用COM2跟笔记本连接同样能发不能收,23短接没反应,
就有点悬啦! 不能USB也坏了?此时最大的可能就是你的串口调试软件 有可能设置有问题, 再就是USB转串口线缆有问题。

“我把USB to rs232接到笔记本上后,短接23脚,用串口助手发数据,开始没反应,关闭串口再打开受到几万条数据...”
则很大程度说明你的串口调试软件设置有问题的可能性更更大。

建议楼主换个串口调试软件试试,我一般用:sscom32.exe,多换个几个串口软件试试。

最后很有可能是你的软件设置有问题,当然PC那个串口也有可能坏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OM1跟笔记本连接能发不能收,23短接没反应

说明PC的串口可能烧坏。 只是可能。

但是用COM2跟笔记本连接同样能发不能收,23短接没反应,
就有点悬啦! 不能USB也坏了?此时最大的可能就是你的串口调试软件 有可能设置有问题, 再就是USB转串口线缆有问题。

“我把USB to rs232接到笔记本上后,短接23脚,用串口助手发数据,开始没反应,关闭串口再打开受到几万条数据...”
则很大程度说明你的串口调试软件设置有问题的可能性更更大。

建议楼主换个串口调试软件试试,我一般用:sscom32.exe,多换个几个串口软件试试。

最后很有可能是你的软件设置有问题,当然PC那个串口也有可能坏了。

sscom32也用了,还是一样,我看可能是USB to RS232和PC上的串口都坏了....没治了,先拿虚拟机模拟着用吧,杯具了.

网友:
网上有说万用表测串口的方法,照着做了一下,笔记本上的串口不发数据时35电压-5.62V左右,发数据时-3V左右,随发送字符串长度变化而变化.
PC上串口怎么测都是-11.5V左右~~~
USB to RS232就更悬了,35,0V...25,0.9V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