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ootrom编译问题,请教各位大侠

楼主:
正确的BSP
在tornado里面编译生成bootrom
结果该bootrom启动不了目标机
请教各位大侠
这是什么原因

网友:
可以试试烧写bootrom.bin文件

网友:
所有的bin文件都试过了
还是不行
BSP包是没问题的
在select an image to build里面有个clean选项
clean之后
在编译bootrom
会弹出些警告
clean之前之后所生成的bin文件均能下载到目标板
就是启动不了
望各位大侠赐教

网友:
现在有点怀疑是不是在build->build Boot Rom生成bootrom_uncmp.bin之后
还需要对bootrom_uncmp.bin进一步处理
方能启动目标机
望各位仁兄赐教

网友:
bootrom和硬件不匹配?

网友:
从汇编开始调试吧,加入汇编的串口输出代码,一步步来

网友:
路过。。。
我觉得这就是用仿真器的时候了

网友:
点灯,看代码走到了哪一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