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乱码问题

楼主(2010-04-08):
串口乱码问题
我的单片机程序和上位机程序在开发板上都运行正常,
上位机用VB,单片机用51,波特率9600,开发板晶振11.0592M,
数据传输都正常, 但是在我自己手工做的板子上收不到信号,
后面发现我自己板子上的晶振为12M, 于是将12M晶振取下,换上11.0592M晶振
能够收到数据,各按钮都能收到信号,但是还是有乱码问题,
如: 向单片机传F4, 我要它返回F4,结果在上位机上显示F6,
把单片机放回开发板上,单片机传F4, 返回F4,都很正常,
请问遇到这种情况,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
单片机程序
晶振
波特率
开发

网友A:
void init_com(void)
{
TMOD = 0x20;
SCON = 0x50;
PCON = 0x00;
TH1 = 0xFD;
TL1 = 0xFD;
TR1 =1;
}

网友B:
你的程序不详细,怎么分析?

网友C:
在开发板上正常,说明程序没问题
检查检查你的板子吧,看看干扰什么的

网友D:
加个中断允许试试,IE=0x90;还有你确定你的设置正确吗??PCON设个0x80,波特率加倍(我是菜鸟,别见笑)。而且你用的是定时方式2吧,我也用过,没这么设。

网友E:
板子没焊好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