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添加3G模块

楼主:
公司要往wince里添加3G模块,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的意见,如厂商之类的信息,知道的给些提示,谢谢。

网友:
3G模块?那些是3G模块?

网友A:
3G模块,最好能找到串口的,这样就比较简单

如果是USB接口的,驱动是一个问题

网友:
用串口接口的,可以直接用串口结合AT命令,驱动直接套用串口的就可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3G模块,最好能找到串口的,这样就比较简单

如果是USB接口的,驱动是一个问题

串口配3G,岂不是拉低3G速度了?

网友:
3G模块一般不用串口,数率上不去,据说有高速的串口,但是我没见过。
一般都是用USB,然后要调试一个OTG驱动,这个比较麻烦,我正在搞这块东东。

网友:
我们用过高速串口来跑384kbps,但现在的WCDMA都2.8M的,串口不行的

Modem就几种连接方式

1.SDIO
2.USB
3.内存共享
4.蓝牙

网友:
蓝牙速度太慢了吧

内存共享最爽吧

网友:
知不知道那家公司能做这个的,想外包出去。

网友:
要是自己写驱动,是不是很麻烦啊,可行性高么?

网友:
你说的如果是驱动的话,那除了连接方式对应的驱动外,还要写07.10 mux driver 和移植CE6那份RIL driver,如果是熟手的话,开发及调试工作量预计在3~5月。一般卖3G模块的厂商是不可能完全帮你写好驱动的,最多是个demo版本。

网友:
我也需要做同样的事,希望有经验的人介绍一下下。

网友:
1.现在目前3G模块基本上都是USB接口的,但这个不适合在便携的设备上,因为USB开着始终都会有三四十毫安的电流,太耗点了;
2.如果要用USB接口的,目前都是通过USB Serail来实现的,这种情况可以不用再使用MUX07.10了,可以直接用;
3.由于CE上没有CONNECTION MANAGER,需要实现一个TSP,比如把系统带的UNIMODEM拿来改一下就可以了;而RIL还是需要的;

网友:
MUX 07.10和使用USB没有直接关系,3GPP协议要求的东西都要实现,不然会带来很多问题。MUX 07.10的基本原理就是虚拟出255个逻辑通道,分别传输AT/GPRS DATA/可视通话/Debug info/等等。你不分开难道都放一起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