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立功源代码 看不懂 解释下

楼主(2010-04-14):
周立功源代码 看不懂 解释下
手上有周立功的ARM+WINCE这本书
按着他上面做实验
可是这上面的程序我看不懂
没入门
比如这个对话框实验
Void CHelloWorldDlg::OnHelloworld()
{
int Val;
val=100;赋值100的意思是什么?
MessageBOX(TEXT(Helloworld").TEXT("对话框示例"),MB_OK);这语句的作用是
上面这段程序ARM是怎样同过WINCE控制夜晶屏显示也个对话框的效果
求这一大概过程的详解
程序
对话框

网友A:
好像没什么意义吧。。你看val是个局部变量哎。。。。不然就是你代码没给全。。。

网友B:
赋值100的意思是什么?
是给Val这个变量对应的寄存器填数值
MessageBOX(TEXT(Helloworld").TEXT("对话框示例"),MB_OK);这语句的作用是
MessageBOX 就是消息框的意思,是系统库函数,你只要给对入参就可以显示消息对话框,就是提示框
上面这段程序ARM是怎样同过WINCE控制夜晶屏显示也个对话框的效果
arm wince 液晶 显示
分别是硬件层 系统层 驱动层 应用层 ,各层都是按照既有的标准来设计与生产的! 你一句话问了一个底朝天

网友C:
MessageBOX是系统API,调用该函数的时候,操作系统会把一个对话框的内容画到内存DC中,之后液晶驱动将内存DC中的内容读取并显示出来

网友D:
val=100;这只是变量赋值,没什么特别的意义
MessageBOX弹出对话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