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MOVX取不到ROM里面的数据

楼主(2009-11-22):
使用MOVX取不到ROM里面的数据
使用Kiel存储仿真是外加64KROM
测试代码如下:
ORG 0000H
LJMP MAIN
ORG 0100H ;程序的开始地址
MAIN: MOV DPTR,#LIST
MOVX A,@DPTR
FINISH:SJMP $ ;程序结束,使用SJMP FINISH
ORG 50H ;设置数据存放位置,一定要在00~FFH只间,因为R0的间接寻址位只有256位
LIST:DB 12H,13H,15H ;设置数据列表,ROM的0x50H位置
ONT EQU 03H ;数据长度
END
但是我发现这寄存器 A没取到存储在0x50ROM中的数据.
这是为什么呢.
数据
存储
寄存器
程序

网友A:
A取到个啥?

网友B:
取ROM里面的数据用指令MOVC , MOVX取的是外部RAM中的数据

网友C:
不好意思,仔细查看了下指令文档,MOVX指令作用是寄存器A与片外RAM间的数据传输,而不是与ROM的数据输出,
看错了,看书没仔细,我有罪啊,
反省去了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