弱弱问一下,可能不是问题的问题。

楼主:
1.WINCE下开发与电脑上的C/S模式开发是否不同?
2.手机开发最关键是什么?(如注意事项,技术要点)
3.WINCE6.0能访问WEBSERVICES吗?WINCD6.0是否内置了XML解释器?
4.WINCE6.0下,用什么方式与服务器通信?与我们C/S,B/S下有区别吗?
5.WINCE6.0是否有轻量级的数据库引擎?该引擎是否符合SQL规范?

麻烦在大家了,在此谢过!
(本人没分了,只有20分,不好意思)

网友A:
1. 原理上应该是一样的, C/S,客户端/服务器 模式。
2. 我没做过手机,不过我觉得国内大多开发是应用级的开发,关键部件都是别人的,把这些东西用起来就好了。
3. 能访问 webservices,如果你需要可以选配的(至少是这样,也许内置就有XML解析器)。
4. B/S,C/S都可以,通讯方式与平台无关,关键看你的协议怎么制定。
5. 你可以把 SQLlite移植过去。

网友B:
明天我给你加分,呵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明天我给你加分,呵呵。

谢谢。
俺现在就是穷啊!户口只剩1分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. 原理上应该是一样的, C/S,客户端/服务器 模式。
2. 我没做过手机,不过我觉得国内大多开发是应用级的开发,关键部件都是别人的,把这些东西用起来就好了。
3. 能访问 webservices,如果你需要可以选配的(至少是这样,也许内置就有XML解析器)。
4. B/S,C/S都可以,通讯方式与平台无关,关键看你的协议怎么制定。
5. 你可以把 SQLlite移植过去。

谢谢你的回复。我打算将原来VB下的一些小程序移植到WINCE手机上。原来用的是MDB数据库,是否要WINCE下可以继续使用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