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vxwork文件系统(100分)

楼主:
我想问一下一下几个问题:

1:在fat32中根目录下最多可以有多少个文件生成?
2:在fat32中最多可以有多少级的目录存在?
3:fopen和fdopen还有open到底有什么不同?
4:w+,w,有什么不同?

谢谢。

网友A:
1. 没有限制,只要你有空间存放
2. 由操作系统决定
3. fopen打开指定文件,参数为文件名字符串,返回文件指针FILE* fp
   open打开指定文件,参数为文件名字符串,返回文件描述符int fd
   fdopen关联指定文件描述符和文件指针,参数为文件描述符int fd,返回文件指针FILE* fp
4. w+续写文件,即从文件尾继续往下写,w重头写文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. 没有限制,只要你有空间存放
2. 由操作系统决定 ???????????????????vxwork系统那个呢?

3. fopen打开指定文件,参数为文件名字符串,返回文件指针FILE* fp
  open打开指定文件,参数为文件名字符串,返回文件描述符int fd
  fdopen关联指定文件描述符和文件指针,参数为文件描述符int fd,返回文件指针FILE* fp
4. w+续写文件,即从文件尾继续往下写,w重头写文件?????????????那a和a+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关于fopend的参数w,w+, a, a+的问题:
1. w 以写方式打开文件,如果文件内容存在,那么内容会被首先清除掉
2. w+以读和写的方式打开文件,如果文件内容存在,那么内容会被首先清除掉

3. a 以追加方式打开文件,如果文件有内容,那么会在文件的末尾开始追加要写如的内容。
4. a+以读和追加的方式打开文件,如果文件有内容,那么会在文件的末尾开始追加要写如的内容。

记住,带"+"表示在写的同时可以读可以写。
而open是用_O_WRONLY, _O_APPEND等参数,他们对应关系如下:
fopen            open
w                _O_WRONLY
w+               _O_RDWR
a                _O_WRONLY | _O_APPEND
a+               _O_RDWR | _O_APPEND

而fdopen提供了以流文件的方式去访问I/O设备,这个是比较低级的操作。

网友:
"
2. w+以读和写的方式打开文件,如果文件内容存在,那么内容会被首先清除掉
"

楼上朋友所理解的w+,我有不同的看法;
最近一周我一直在写文件操作这块的代码,发现如果文件内容存在,那么继续写东西的时候,文件中原来的内容是不会删掉的,新写的数据会在文件后面添加(当然具体位置要决定你在那里开始写数据)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"
2. w+以读和写的方式打开文件,如果文件内容存在,那么内容会被首先清除掉
"

楼上朋友所理解的w+,我有不同的看法;
最近一周我一直在写文件操作这块的代码,发现如果文件内容存在,那么继续写东西的时候,文件中原来的内容是不会删掉的,新写的数据会在文件后面添加(当然具体位置要决定你在那里开始写数据).

你确信你理解对了吗?我现在没有vxworks的环境,所以没法在vxworks上实验,但是我在Linux和VC中试过,和我说的是一样的,这个应该是标准C库的操作,我不知道vxworks下会不会不同,找个已知文件试试好了。
/*
  data.txt 开始的内容为:787878787878. 执行下面的程序后,内容变成:zyxwvutsrqponmlkjihgfedcba
*/

#include

FILE *stream;

int main( void )
{
    char list[30];
    int  i, numwritten;
    char* filename = "data.txt";
    // Open for write
    if( (stream = fopen(filename, "w+" )) == NULL )
    {
        printf( "Open file '%s' failed.\n", filename );
        return -1;
    }
    for ( i = 0; i < 25; i++ )
        list = (char)('z' - i);
    // Write 25 characters to stream
    numwritten = fwrite( list, sizeof( char ), 25, stream );
    printf( "Wrote %d items to %s\n", numwritten, filename );
    fclose( stream );

    return 0;
}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"
2. w+以读和写的方式打开文件,如果文件内容存在,那么内容会被首先清除掉
"

楼上朋友所理解的w+,我有不同的看法;
最近一周我一直在写文件操作这块的代码,发现如果文件内容存在,那么继续写东西的时候,文件中原来的内容是不会删掉的,新写的数据会在文件后面添加(当然具体位置要决定你在那里开始写数据).

你确信你理解对了吗?我现在没有vxworks的环境,所以没法在vxworks上实验,但是我…

不好意思,代码有更正一下,循环次数不对。
#include

FILE *stream;

int main( void )
{
    char list[30];
    int  i, numwritten;
    char* filename = "data2.txt";
    // Open for write
    if( (stream = fopen(filename, "w+" )) == NULL ) // C4996
    {
        printf( "Open file '%s' failed.\n", filename );
        return -1;
    }
    for ( i = 0; i < 26; i++ )
        list = (char)('z' - i);
    // Write 25 characters to stream
    numwritten = fwrite( list, sizeof( char ), 26, stream );
    printf( "Wrote %d items to %s\n", numwritten, filename );
    fclose( stream );

    return 0;
}

网友:
FireAngel 你的理解是对的;

网友D:
想问下 vxworks下支持FAT32吗?

网友:
我想问一个问题,
vxworks操作系统本身应该是不带文件系统的,
文件系统应该是可选组件吧?
请高手指点迷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想问一个问题,
vxworks操作系统本身应该是不带文件系统的,
文件系统应该是可选组件吧?
请高手指点迷津。

文件系统本身也是OS的一个组成部分,不过我们在讨论操作系统特性的时候一般的确没有包括文件系统,这个是个人理解了,只是看问题的角度而已。对于vxworks这样的操作系统,文件系统是可选的,你可以不要文件系统的。我以前做过一个项目,就没有用文件系统,直接讲文件写在flash上。Tornado/workbench中可以配置。

网友:
谢过楼上指点。

网友F:
根目录下最多可以放0xffff个目录
一般的系统都是放的512,只有个别系统不一样,但是怎么都不会超过0xffff个
关于fopend的参数w,w+, a, a+的问题:
1. w 以写方式打开文件,如果文件内容存在,那么内容会被首先清除掉
2. w+以读和写的方式打开文件,如果文件内容存在,那么内容会被首先清除掉

3. a 以追加方式打开文件,如果文件有内容,那么会在文件的末尾开始追加要写如的内容。
4. a+以读和追加的方式打开文件,如果文件有内容,那么会在文件的末尾开始追加要写如的内容。

记住,带"+"表示在写的同时可以读可以写。
而open是用_O_WRONLY, _O_APPEND等参数,他们对应关系如下:
fopen            open
w                _O_WRONLY
w+              _O_RDWR
a                _O_WRONLY | _O_APPEND
a+              _O_RDWR | _O_APPEND

而fdopen提供了以流文件的方式去访问I/O设备,这个是比较低级的操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想问下 vxworks下支持FAT32吗?

vxworks本身带VFAT文件系统,支持长度为63字节的文件名,貌似也支持12、16和32位FAT表,还真不清楚是不是可以完全兼容FAT32. 有谁对这个比较清楚的来解惑?

网友:
可以支持fat32文件系统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根目录下最多可以放0xffff个目录
一般的系统都是放的512,只有个别系统不一样,但是怎么都不会超过0xffff个
关于fopend的参数w,w+, a, a+的问题:
1. w 以写方式打开文件,如果文件内容存在,那么内容会被首先清除掉
2. w+以读和写的方式打开文件,如果文件内容存在,那么内容会被首先清除掉

3. a 以追加方式打开文件,如果文件有内容,那么会在文件的末尾开始追加要写如的内容。
4. a+以读和追加的方式打开文件,如果文…

楼上的还是尊重一下别人的劳动,好不好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