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dows mobile 透明窗口

楼主:
windows mobile下 如何实现窗口的透明效果?指的是局部透明,及窗体完全透明,其上面的控件不透明,SetLayeredWindow不支持
查了好多资料,发现貌似与AlphaBlend有关,请高手指点!最好有例子,谢谢

网友:
哦,用c++实现

网友:
AlphaBlend是将当前图片和背景图片做半透明混合,当然设置好参数,可以使得某一部分显示背景图片,某一部分两者半透明,另一部分透明显示背景图片。但这个都是指的图片,和窗口透明还有些区别。

  不知道你的窗口透明是指什么?如果你的背景窗口和当前窗口都是全屏的,而且背景窗口上没有随时间变化的动态效果,那我可以教你怎么用AlphaBlend做窗口透明。当当前窗口创建的时候,在接收到WM_PAINT消息之前,取得屏幕DC,将这个屏幕DC保存到内存里面。然后以保存好的DC为背景,每次刷新当前窗口时都先刷上背景的窗口DC,然后将当前窗口的图片与背景做AlphaBlend。当前窗口的图片要用Photoshop做处理,一定是要32位的,也就是要设置Alpha值,需要透明的地方设透明值,半透明的地方设半透明值等。

   另外,如果当前窗口也就是透明窗口被切换到了后台,当它再切换到前台来的时候,响应WM_ACTIVATE消息,这个时候重新获取背景DC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