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XA270上电启动问题求教~

楼主:
我现在也碰到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,我的PXA270主板也是在-10滠氏度的左右不能启动,我是从NORFLASH启动,从冻柜拿出来一分钟不到就可以启动了,所有器件全是工业级别的,请问有可能是哪些原因?而且哪怕是开始启动了,放进去过一阵也会不停重起,然后就起不动了。各位兄弟姐妹们帮帮忙啊~

网友:
在板子上找几个测试点测量一下不同温度下的电路参数,假定芯片没问题,温度对电容、电感的参数影响可能导致上述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,aaassd_cn我目前把能换的器件全换了,问题还是没有解决,迷茫了

测量一下参数吧 看看温度变化对什么参数会有比较大的影响,然后补偿一下

网友:
参数指的是哪几个方面呢?我测量了电压是没有问题的,还顺道问一下,74hc245与lvch162245会有什么样的差别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