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立功S3C2410 BSP 休眠按键问题

楼主(2009-07-24):
周立功S3C2410 BSP 休眠按键问题
把周立功2410 WINCE5.0 的BSP移植到自己的板上用,
当在PWRBUTTON里用IRQ_EINT0做中断时始终没有反应,而用IRQ_EINT1做中断时是可以进入休眠的
,开始以为是系统其他地方修改了GPF0端口的配置,但是找遍了系统都没有发现,也排除了硬件电路的问题,不知道怎么回事,有没有那位兄弟用过周立功的BSP?
系统

网友A:
是不是有其他设备中断也使用这个物理中断号?如果是,需要在BSP中的ISR处理中进行判断,返回正确的SYSINTT值。

网友B:
兄弟你说的太对了,确实是物理中断号被占用了,给分了,不成敬意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