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xa270 MAINSTONEIIi 的bsp 现在在做休眠唤醒不了

楼主:
powerbutton 是用gpio0,在按下powerbutton 后调试信息如下
GPIO0 interrupt occor
======+PbInterruptHandler()======
======Here to toggle backlight!!======
======We are  sleep!!======
BackLightSetState - OFF
BackLightSetState!
OEMIoControl: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f4 - device 0x0101 func 61
*****OFF*************DdsiTouchPanelPowerHandler
UnConfigureAC97Control: InitRefCnt=2
DdsiTouchPanelPowerHandler--------
USERKEY: KEY_PowerDown
**************+Battery PowerDown**************
**************-Battery PowerDown**************
+NLedDriverPowerDown
nInfoId = 1
fnHWTurnOffNled[Before] --> Turn off RED LED!!
fnHWTurnOffNled[After] --> Turn off RED LED!!
fnHWTurnOffNled[Before] --> Turn off GREEN LED!!
fnHWTurnOffNled[After] --> Turn off GREEN LED!!
-NLedDriverPowerDown
WaveDev2: PowerDown
UnConfigureAC97Control: InitRefCnt=1
======+OEMPowerOff()!!======
======+OEMPowerOff():Here 01======
======+BSPPowerOff()======
======+BSPPowerOff():PSSR:0x       0======
======+BSPPowerOff():PSLR:0xff100f08======
======+BSPSetWakeSrc()-> IRQ_GPIO0======
======-BSPPowerOff()======
======+OEMPowerOff():Here 02======
======+OEMPowerOff():Here 03======
======+XllpPmSleepCLevelProcessing()======
======XllpPmSleepCLevelProcessing(), checksum->0x21ccb199======
======-XllpPmSleepCLevelProcessing()======
======-XllpPmSleepCLevGF

在运行这个函数XllpPmSleepCLevelProcessing  中的
OEMCacheRangeFlush(0, 0, CACHE_SYNC_WRITEBACK | CACHE_SYNC_INSTRUCTIONS | CACHE_SYNC_FLUSH_I_TLB);应该打印成======+XllpPmSleepCLevelProcessing()======的却打印成了======-XllpPmSleepCLevGF
死机。
我唤醒的时候按powerbutton时发现背光能亮 但是没有到初始化串口这一步。
唤醒不了
我想问一下 pxa270 唤醒的时候第一步执行的函数是在哪里的  是bootloader中的吗  患失oal中的 可是我都找了 没发现有发现来判断是上电复位 还是唤醒的函数

网友:
wince 6.0 是吧,
官方的好像有点bug, 休眠不了.休眠直接死机
参考 voip 的bsp进行修改可以正常休眠唤醒..

网友:
我的这个是是wince 5.0的 也有这个问题吗 那个voip的bsp哪里有呢  您能给我一个吗

网友:
我现在不清楚的是休眠唤醒后最初执行的代码在哪里

网友:
我用的平台休眠后会一直检测唤醒休眠的按键的状态,唤醒后从那里执行起

网友:
这个问题,应该之前有回答过的,就是EBOOT和内核启动的公共部分,Src\Common\Startup\StartUp.s中。因为它是位于物理地址为0的位置,而唤醒相当于复位,于是就是从PC=0的位置开始启动,也就是上述文件的LEAF_ENTRY StartUp函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