断电产生FILE0001.CHK文件, 怎么却掉?

楼主:
如题!

网友:
记得我的系统也有这样的现象,不知道为什么.

网友:
文件系统扫描产生的坏数据,读写过程中断电造成的。不知道本来是哪个文件的,所以windows就新建了几个文件。

网友:
如果我的软件的文件数步改变,  还是那几个,
---
我看了下,多次掉电后,这些文件的数量不会增多,不知道是不是这样?
---
但是 这些文件很占空间, 所以,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产生这些文件?

网友:
你用的什么文件系统?采用exFAT或者TexFAT可能会避免这种情况。

网友:
[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StorageManager\FATFS]
    "FriendlyName"="FAT FileSystem"
    "Dll"="fatfsd.dll"
    "Flags"=dword:00000024
    "Paging"=dword:1
    "CacheSize"=dword:0
        "EnableCacheWARM"=dword:0
           "EnableCache"=dword:1
          "MountFlags"=dword:2
        "Flags"=dword:1000  ;***

网友:
如果是6.0的就增加对exfat的支持试试

网友:
在CE5.0下呢

网友:
文件系统没有corrupt掉就已经不错了。
这个必须要文件系统上做保护,意外掉电时候如果正在进行写磁盘,那很难保证没有任何问题的。我试过,即使在EXFAT文件系统上仍然会有文件系统的错误。

网友:
如果你的设备会经常面对这种情况,你还是考虑移植exFAT吧。

网友:
你不是说EXFAT也不能保证吗

网友:
会好一些,不会产生这种断链,exFAT其实相当复杂。这种断链我回忆起来似乎是FAT系统特有的。

网友:
把Flash盘卸载再加载,再删除试试。
或者做为U盘连在电脑上删除,如果有这功能的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