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NAVI BSP中的日文字库请教

楼主(2009-02-05):
关于NAVI BSP中的日文字库请教
想请教一下做对日导航程序的高手,BSP中一般加入下面的那个日文字库呢?
Ms Gothic&MS Pgothic&MS UI Gothic
Ms Gothic&MS Pgothic&MS UI Gothic(Subset 1_50)
Ms Gothic&MS Pgothic&MS UI Gothic(Subset 1_60)
Ms Gothic&MS Pgothic&MS UI Gothic(Subset 1_70)
Ms Gothic&MS Pgothic&MS UI Gothic(Subset 1_80)
Ms Gothic&MS Pgothic&MS UI Gothic(Subset 1_90)
谢谢了先!
日文
程序

网友A:
第一个是体积最大的,貌似!其它的应该是经过简化的专用针对领域!可以去网上查查用在那些地方,根据自己的需求。毕竟嵌入式需要精简。

网友B:
谢谢iwillfy2007了。
上网查了查,还是不太清楚,所以才向这里的高手求教。

网友C:
没有知道的前辈么?

网友D:
一般就是选个最小的字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