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C采样频率与波特率的关系

楼主(2010-06-01):
ADC采样频率与波特率的关系
大家好,有个问题请教。
我用的是ADI公司的ADUC7060芯片,TDMI核,32位,内含24位ADC。
想在要把ADC转换后的24位数据传给UART,随后在超级终端显示。
现在我设置ADC的转换频率为8KHZ,那么要想从超级终端准确地实时显示数据。(不能遗漏)
波特率是不是应该这样设置
BAUD>= 8kHZ* 24BIT
我不太清楚。这里的比特位到底是乘以转换的位数(24),还是寄存器的位数(32)?
如果按照我这样算的话,波特率至少应该是192000
还请各位赐教。
频率
寄存器
波特率
比特

网友A:
波特率对串口来说,是每秒多少位。
因此,你的计算方法是没有问题的,8K*24bit。
不过,超级终端一般设置115200的波特率,19200很少。

网友B:
是那样设置,你可以从超级终端上看看接收到的数据是否正常.

网友C:
最好再开大一点波特率,因为你现在只计算传输的数据位时间,还有其他位,起始位,停止位,假如有校验的话,还有个校验位等等。当然了,最好能留有一定的余量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