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AT指令来判断移动的SIM卡是否开通GPRS业务?

楼主:
目前用 AT+CGACT 指令来判断,但有时候判断不准。

网友:
首先所用命令是:

查询命令:AT+CGREG?
返回:+CGREG:,[,,]   OK

参数         取值        说明
n         [0]        禁用网络注册非请求结果码+CGREG:
        [1]        启用网络注册非请求结果码
        [2]        启用网络注册和位置信息非请求结果码+CGREG:[,,]

        [0]        未注册;ME 当前没有搜索注册业务的新运营商
        [1]        已注册,本地网
        [2]        未注册,但ME 正在搜索注册业务的新运营商
        [3]        注册被拒绝
        [4]        未知
        [5]        已注册,漫游

                字符型;2 位十六进制位置区代码(比如:00C3相当于十进制中的195)
                字符型;2 位十六进制小区编号

网友:
我上传的资料,里面有“华为EM310 无线模块 AT命令手册.pdf”

里面有非常详细的GPRS的对应AT指令介绍。

网友:
不好意思,找不到下载地点,可否给我链接!
谢谢!

网友:
AT+CGACT?

+CGACT: 1,0

OK
AT+CGACT?

+CGACT: 1,0

OK
AT+CGREG?

+CGREG: 0,0

OK
AT+CGREG?

+CGREG: 0,0
上面是一张没有开通GPRS业务的SIM卡;
下面是一张开通了GPRS业务的SIM卡。
AT+CGACT?

+CGACT: 1,1

OK
AT+CGACT?

+CGACT: 1,1

OK
AT+CGREG?

+CGREG: 0,5

OK
AT+CGREG?

+CGREG: 0,5

OK
以上两条指令合起来使用是否可以准确的判断SIM卡是否开通了GPRS业务?

网友:
华为EM310 无线模块 AT命令手册:
http://download.eeworld.net/source/1888329

还有些其他公司的AT指令手册(西门子 和WAVECOM等等)
在我上传的资源里面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