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K5 PowerPC 开发板网络连接不上

楼主(2010-05-29):
CK5 PowerPC 开发板网络连接不上
最近用SBS的CK5 PowerPC开发板,遇到一件怪事,网络刚开始还可以连上,但我改了几个参数后,就再也连不上了,把参数恢复了也不行,在提示通过ftp下载镜像时,老是提示这个信息,“Received packet spread on multiple descriptors”,不知这是什么意思?哪位指点一下。谢谢。
网络连接
信息
multiple
ftp下载
开发

网友A:
现在串口输出也没有了,上电后也不知道启动没有,这个是什么原因阿?难道是Flash中的Uboot坏了?要烧写Flash需要什么工具阿?

网友B:
我用过ck5,ck5不会那么脆弱,如果串口没有输出,那就麻烦了,我觉得不会是bootrom被搽写了,查查单板上几路电源看看。
ck5能通过程序更新bootrom的,如果串口不输出,就不能用程序烧了,那就要用jtag烧写,那很麻烦的,这个你应该搞不定,找GE的技术支持,他们有工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