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410烧eboot.bin出现的问题

楼主:
现在在板子烧制启动程序,step已经顺利烧进去了,但烧eboot的时候:

Download BIN file information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[0]: Base Address=0x80030000  Length=0x42f20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Eboot image
ERROR: Checksum failure (expected=0x2994C39  computed=0x29945D1)
****** Checksum failure on record 3, ABORT!!! ******

BL_IMAGE_TYPE_BIN

这个是什么原因啊?

网友:
校验错误,可能是eboot.bin有问题

网友:
谢谢楼上
不会啊,一直用的这个啊,吧开发板厂商的eboot.bin也烧制了,同样的问题

网友:
NAND FLASH 格式化一遍再试试看!

网友:
实在不行就CLEAN一下。

网友A:
clean,格式化都做过了,
现在发现问题了,usb otg问题导致传输数据中间少了点数据,郁闷,估计是硬件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lean,格式化都做过了,
现在发现问题了,usb otg问题导致传输数据中间少了点数据,郁闷,估计是硬件问题

Checksum failure 通常是传输过程出错或者是RAM不稳定造成的,既然你发现OTG传输的问题,烧OS不会有问题吗?

网友:
进来学习一下:)

网友:
职业回帖

网友B:
这个校验错误确实很恶心的哦~
多数情况下 是你的硬件内存出现问题,。。。不稳定。
这个我最近也遇到过,我是在下载NK时候出现检验错误。。。呵呵 还没解决~

你可以试着降低总线频率看看。。。
或者直接最小系统跑

如果你已经确定是USB不稳定,你可以用其他方法下载SD卡??或者用并口...hehe

网友:
楼上的说硬件内存有问题,这个在wince中如何修改?怎么降低频率?

网友:
lightsoure,你解决了吗?朋友也说是内存配置问题,我们用的ut的核心板,去年11月份买的,郁闷

引用 网友B:

这个校验错误确实很恶心的哦~
多数情况下 是你的硬件内存出现问题,。。。不稳定。
这个我最近也遇到过,我是在下载NK时候出现检验错误。。。呵呵 还没解决~

你可以试着降低总线频率看看。。。
或者直接最小系统跑

如果你已经确定是USB不稳定,你可以用其他方法下载SD卡??或者用并口...hehe

网友:
高手们,有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,帮忙指条路,快1个周多了,

网友:
基本是最小系统了,只焊接了电源、串口、usb otg+核心板,怪异的

网友:
以前也有遇到过这类问题,后来发现是RAM不稳定造成的

网友A:
谢谢楼上的,呵呵,现在还没解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楼上的,呵呵,现在还没解决

1,你有试过降低CPU主频,总线频率 直接跑最小系统吗?如过做了这些还是不行~~你试下不能要用USB下载EBOOT。排除下USB可能的不稳定

2,如果还是不行  检查下你的系统RAM初始化那是不是符合你现在用的内存,时序
3,如果还是不行,那我也没辙了 ,换内存芯片吧~

4,我的问题还没解决  哈哈~

网友A:
现在cpu是533,内存是166,降到了133了,奇怪的,还不是不行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cpu是533,内存是166,降到了133了,奇怪的,还不是不行,

饿~~你用仿真器直接把EBOOT灌进去看看能否起来~
内存166到133 这个166变到133后,时序肯定不同的  重新配置下

网友A:
现在内存是K4X51163PG_FGC6
有谁能够把内存配置文件发上来,对照一下,谢谢啦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内存是K4X51163PG_FGC6
有谁能够把内存配置文件发上来,对照一下,谢谢啦!

K4X51163PG_FGC6
告诉你我们也是用这个内存出现NK下载数据异常或者NK下载检验错误。。。。

K4X51163PG_FGC6
支持的总线频率是高于133M的吧  是当166的时候 CL=3

一般频率高的肯定能在频率低的上面跑~~呵呵 但是我们的有很多板子出问题了 还没查出来。。。。。
直接换成K4X51163PE_FGC6吧

很多开发板厂家都用这个~

网友:
多谢楼上的兄弟啦,明天买几个回来试验下呢,

网友:
各位高人,早上问了下,K4X51163PE_FGC6已经停产,现在代替的是K4X51163PG_FGC6,郁闷了。
有没有人做过6410。配K4X51163PG_FGC6的,吧内存配置发一下看看呢

网友:
我修改>32MB时遇到过。
打印出你收到的数据和bin中的数据对比一下。
readPtIndex跑到downPtIndex前面去了。。。

网友:
g_pDownPt:0x840431F3, pbData:0x800FFB7C, readPtIndex:0x8400000F, cbdata:4
DataDump : 0x80030000
g_pDownPt:0x840431F3, pbData:0x800FFB78, readPtIndex:0x84000013, cbdata:4
DataDump : 0x4
g_pDownPt:0x840431F3, pbData:0x800FFB80, readPtIndex:0x84000017, cbdata:4
DataDump : 0x230
g_pDownPt:0x840431F3, pbData:0x80100000, readPtIndex:0x8400001B, cbdata:4
DataDump : 0xEA00DF67
g_pDownPt:0x840431F3, pbData:0x800FFB7C, readPtIndex:0x8400001F, cbdata:4
DataDump : 0x80030040
g_pDownPt:0x840431F3, pbData:0x800FFB78, readPtIndex:0x84000023, cbdata:4
DataDump : 0x8
g_pDownPt:0x840431F3, pbData:0x800FFB80, readPtIndex:0x84000027, cbdata:4
DataDump : 0x2BE
g_pDownPt:0x840431F3, pbData:0x80100040, readPtIndex:0x8400002B, cbdata:8
DataDump : 0x43454345
g_pDownPt:0x840431F3, pbData:0x800FFB7C, readPtIndex:0x84000033, cbdata:4
DataDump : 0x80030048
g_pDownPt:0x840431F3, pbData:0x800FFB78, readPtIndex:0x84000037, cbdata:4
DataDump : 0x4
g_pDownPt:0x840431F3, pbData:0x800FFB80, readPtIndex:0x8400003B, cbdata:4
DataDump : 0x12B
g_pDownPt:0x840431F3, pbData:0x80100048, readPtIndex:0x8400003F, cbdata:4
DataDump : 0x437F0
g_pDownPt:0x840431F3, pbData:0x800FFB7C, readPtIndex:0x84000043, cbdata:4
DataDump : 0x80031000
g_pDownPt:0x840431F3, pbData:0x800FFB78, readPtIndex:0x84000047, cbdata:4
DataDump : 0x41FF8
g_pDownPt:0x840431F3, pbData:0x800FFB80, readPtIndex:0x8400004B, cbdata:4
DataDump : 0x2A3C8ED
g_pDownPt:0x840431F3, pbData:0x80101000, readPtIndex:0x8400004F, cbdata:270328
DataDump : 0x0
ERROR: Checksum failure (expected=0x2A3C8ED  computed=0x2A3B97C)
****** Checksum failure on record 3, ABORT!!! ******

readptindex跑到downptindex什么意思?

网友:
还堵在这个地方呢,有没有人吧该内存配置成166的啊?

网友B:
OK ~我们的K4X51163PG_FGC6 下载NK出错问题解决了

哈哈~我想楼主好好看看时序吧~然后你要确保你的硬件没有问题,阻抗控制  DDR走线等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
OK ~我们的K4X51163PG_FGC6 下载NK出错问题解决了

哈哈~我想楼主好好看看时序吧~然后你要确保你的硬件没有问题,阻抗控制  DDR走线等长

能否把时序配置发一下,非常感谢啊,

网友:
被弄残了,
自己顶一下

网友:
首先你得确保你的核心板硬件设计、加工没有问题~这个是最关键的 时序错误 应该至少有几次能下载

网友:
如果你需要  我可以发给你我的时序,但是我觉得你的问题,应该不仅仅是时序上的问题 你把邮箱告诉我

网友A:
mail:shellgo@126.com
在uboot没有问题啊,郁闷
谢谢楼上的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mail:shellgo@126.com
在uboot没有问题啊,郁闷
谢谢楼上的了

已发 查收下

网友:
非常感谢,已经收到了,
现在换了核心板已经好了,好像是内存的线路走得有点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