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线求一个问题,关于计算机组成原理的!!!

楼主:
X=0.1101,Y=-0.0111,请描述X乘Y的加法运算过程并给出结果。

一定要写出过程,谁能帮帮我啊!

网友:
自个看看二进制的乘法怎么算吧

网友:
两数原码乘法的具体过程如下:
高位部分积        低位部分积/乘数        说明
00 0000        0        1        1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起始时清0
+)  00 110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乘数最低位为1,加X
00 1101
00 0110        1        0        1        1        1(丢失)        右移
+)  00 110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乘数最低位为1,加X
01 0011
00 1001        1        1        0        1        1(丢失)        右移
+)  00 110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乘数最低位为1,加X
01 0110
00 1011        0        1        1        0        1(丢失)        右移
+)  00 0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乘数最低位为0,加0
00 1011
00 0101        1        0        1        1        0(丢失)        右移
两数相乘结果符号位为1,数值位为0101 1011,结果为-0.01011011

网友:
被乘数X=0.1101   乘数Y=-0.0111
先分别求出[X]原=0.1101 [Y]原=1.0111
去掉符号位得[X]*=0.1101 [Y]原=0.0111
初始部分积为Z0=0
部分积             乘数             说明
00.0000         0111         开始部分积Z0=0
+00.1101                      乘数为1,加上X*
--------
00.1101
00.0110         1011         ->1位得Z1,乘数同时->1位
+00.1101                      乘数为1,加上X*
--------
01.0011
00.1001         1101        ->位得Z2,乘数同时->1位
+00.1101                     乘数为1,加上X*
--------
01.0110
00.1011         0110         ->1位得Z3,乘数同时->1位
+00.0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乘数为0,加上0
--------
00.1011         011
00.0101         1011         ->1位得Z4,乘数已全部移出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即X*.Y*=0.01011011
乘积的符号位为X0异或Y0=0异或1=1
故[x.y]原=1.0101101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