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几个关于调试的基础问题!!!!

楼主:
我以前只是用kitl调试过一些本地驱动,像显示和键盘驱动,觉得非常方便。偶尔使用过一些remote tools。但是对他们的具体的使用方法并没有很深入的去研究过,更别说是原理了。所以有一些疑问,请大家帮忙解释一下!谢谢!!!
1.是不是要使用PB自带的那些reomote tools 就一定要用kitl? 我看PB的帮助发现内核调试连接有很多种,包括activesync 和kitl。不知道如何利用activesync连接 来建立内核连接,从而使用那些远程工具。
2.我之前使用kitl调试的时候发现每次加载内核的时候都要先从release目录下下载最新的模块到目标板上更新,能不能跳过这一过程,因为我只是想使用那些远程工具?
3.我现在activesync同步不上,我想请问一下要同步activesync需要添加哪些组件,要对bat文件,bib文件和注册表做相应的那些修改?

下面是我的环境变量的设置情况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This command window is set up for running CESH or other debug tools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F:\WINCE500\PLATFORM\TQ2440\RelDir\TQ2440_ARMV4I_Release>set
ALLUSERSPROFILE=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ll Users
APPDATA=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\Application Data
BSP_KITL=NONE
BSP_NOPCIBUS=1
BSP_NOUART0=1
BSP_NOUSBFN=1
BSP_NOUSBSER=1
BSP_SDHC_SC2440=0
BSP_USB_OHCI=1
BUILD_DEFAULT=-nmake -i -nmake -c
CLIENTNAME=Console
COMMONPROGRAMFILES=C:\Program Files\Common Files
COMPUTERNAME=DB727ABF11E44D6
COMSPEC=C:\WINDOWS\system32\cmd.exe
COPYCMD=/y
FP_NO_HOST_CHECK=NO
HOMEDRIVE=C:
HOMEPATH=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
IMGCELOGENABLE=1
IMGEBOOT=1
IMGNOLOC=0
IMGNOTALLKMODE=1
IMGPROFILER=1
IMGRAM64=1
IMGSDBUS2=1
IMGSTRICTLOC=0
LOCALE=0809
LOGONSERVER=\\DB727ABF11E44D6
NUMBER_OF_PROCESSORS=1
OS=Windows_NT
PATH=E:\WINCE500\sdk\bin\i386\ARM;E:\WINCE500\sdk\bin\i386;E:\WINCE500\public\co
mmon\oak\bin\i386\prefast\scripts;E:\WINCE500\public\common\oak\Bin\i386;E:\WINC
E500\private\bin\i386;E:\WINCE500\private\bat;E:\WINCE500\public\common\oak\misc
;E:\WINCE500\developr\Administrator;E:\Program Files\Windows CE Platform Builder
\5.00\cepb\bin\;E:\Program Files\Windows CE Platform Builder\5.00\cepb\bin;C:\WI
NDOWS\system32;C:\WINDOWS;C:\WINDOWS\System32\Wbem;C:\Program Files\Common Files
\Thunder Network\KanKan\Codecs;D:\Program Files\TortoiseSVN\bin;C:\Program Files
\Common Files\TTKN\Bin;d:\Program Files\StormII\Codec;d:\Program Files\StormII;C
:\WINDOWS\system32;C:\WINDOWS;E:\Program Files\Windows CE Platform Builder\5.00\
cepb\bin
PATHEXT=.COM;.EXE;.BAT;.CMD;.VBS;.VBE;.JS;.JSE;.WSF;.WSH
PBCONFIG=TQ2440: ARMV4I_Release
PBWORKSPACE=E:\WINCE500\PLATFORM\TQ2440\TQ2440A.pbxml
PBWORKSPACEROOT=E:\WINCE500\PLATFORM\TQ2440
PREFAST_ROOT=E:\WINCE500\public\common\oak\bin\i386\prefast\
PROCESSOR_ARCHITECTURE=x86
PROCESSOR_IDENTIFIER=x86 Family 15 Model 44 Stepping 2, AuthenticAMD
PROCESSOR_LEVEL=15
PROCESSOR_REVISION=2c02
PROGRAMFILES=C:\Program Files
PROMPT=$P$G
SESSIONNAME=Console
SYSGEN_AS_BASE=1
SYSGEN_AS_FILE=1
SYSGEN_ATL=1
SYSGEN_CEPLAYER=1
SYSGEN_CURSOR=1
SYSGEN_DSHOW=1
SYSGEN_DSHOW_DISPLAY=1
SYSGEN_DSHOW_VIDREND=1
SYSGEN_DSHOW_WMT=1
SYSGEN_DSHOW_WMT_ASXV1=1
SYSGEN_DSHOW_WMT_ASXV3=1
SYSGEN_DSHOW_WMV=1
SYSGEN_FATFS=1
SYSGEN_FSRAMROM=1
SYSGEN_FSREGHIVE=1
SYSGEN_FSREPLBIT=1
SYSGEN_OLE=1
SYSGEN_SDBUS=1
SYSGEN_SHELL=1
SYSGEN_STANDARDSHELL=1
SYSGEN_USBFN_SERIAL=1
SYSGEN_USB_HID=1
SYSGEN_USB_HID_CLIENTS=1
SYSGEN_USB_STORAGE=1
SYSGEN_WCELOAD=1
SYSTEMDRIVE=C:
SYSTEMROOT=C:\WINDOWS
TEMP=C:\DOCUME~1\ADMINI~1\LOCALS~1\Temp
TMP=C:\DOCUME~1\ADMINI~1\LOCALS~1\Temp
USERDOMAIN=DB727ABF11E44D6
USERNAME=Administrator
USERPROFILE=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
USING_PB_WORKSPACE_ENVIRONMENT=1
WINCEDEBUG=retail
WINCEMAP=1
WINCEREL=1
WINDIR=C:\WINDOWS
_CURSLMTREE=TQ2440A
_DEPTREES=winceos dcom gdiex ie script servers shellsdk shell rdp wceshellfe wce
appsfe viewers directx voip datasync netcf SQLCE ostest speech NETCFV2 NETCFV35
SQLCOMPACT SQLMOBILE TQ2440A
_FLATRELEASEDIR=F:\WINCE500\PLATFORM\TQ2440\RelDir\TQ2440_ARMV4I_Release
_HOSTCPUTYPE=i386
_MAKEENVROOT=E:\WINCE500\public\common\oak\misc
_PLATFORMDRIVE=E:
_PLATFORMROOT=E:\WINCE500\platform
_PREWINCEPATH=E:\Program Files\Windows CE Platform Builder\5.00\cepb\bin\;E:\Pro
gram Files\Windows CE Platform Builder\5.00\cepb\bin;C:\WINDOWS\system32;C:\WIND
OWS;C:\WINDOWS\System32\Wbem;C:\Program Files\Common Files\Thunder Network\KanKa
n\Codecs;D:\Program Files\TortoiseSVN\bin;C:\Program Files\Common Files\TTKN\Bin
;d:\Program Files\StormII\Codec;d:\Program Files\StormII
_PRIVATEDRIVE=E:
_PRIVATEROOT=E:\WINCE500\private
_PROJECTDDKROOT=E:\WINCE500\PLATFORM\TQ2440\WINCE500\TQ2440_ARMV4I\ddk
_PROJECTOAKROOT=E:\WINCE500\PLATFORM\TQ2440\WINCE500\TQ2440_ARMV4I\oak
_PROJECTROOT=E:\WINCE500\PLATFORM\TQ2440\WINCE500\TQ2440_ARMV4I
_PROJECTSDKROOT=E:\WINCE500\PLATFORM\TQ2440\WINCE500\TQ2440_ARMV4I\sdk
_PROJPUBLICROOT=E:\WINCE500\PBWORKSPACES\TQ2440A\WINCE500\PUBLIC
_PUBLICDRIVE=E:
_PUBLICROOT=E:\WINCE500\public
_SDKDRIVE=E:
_SDKROOT=E:\WINCE500\sdk
_TARGETPLATROOT=E:\WINCE500\platform\TQ2440
_TGTCPU=ARMV4I
_TGTCPUFAMILY=ARM
_TGTCPUISA=V4I
_TGTOS=CE
_TGTPLAT=TQ2440
_TGTPROJ=TQ2440A
_USER_SYSGEN_BAT_FILES=E:\WINCE500\PLATFORM\TQ2440\WINCE500\TQ2440_ARMV4I\OAK\MI
SC\TQ2440A.bat
_WINCECALLED=1
_WINCEDRIVE=E:
_WINCEOSVER=500
_WINCEROOT=E:\WINCE500

F:\WINCE500\PLATFORM\TQ2440\RelDir\TQ2440_ARMV4I_Release>

网友:
activesync和KITL不能同时使用的,
activesync主要用于应用或者查看系统的一些情况
KITL纯粹是为了调试驱动的,呵呵。

网友:
ls正解。

1. 要使用reomote tools不一定非要通过kitl,一般情况下都是使用ActiveSync的。kitl是用来调试内核或者驱动的。

2. 如果你使用kitl方式来调试的话,是必须每次都需要下载relaese目录下面最新的NK的,这个步骤不能跳过。

3. 要使用ActiveSync有一些组件要添加外,还有在系统里面实现usb驱动。

网友:
1.通常 PB&VS 带的remote tools 是基于ActiveSync。KITL和Activesync不能共存。
2.可以。
3.ActiveSync 可以通过COM、USB来建立同步链接,确保以上驱动正常,添加ActtiveSync组件即可。如用USB,PC端也要安装好对应设备的USB驱动。

网友:
哦,谢谢各位了,那就是说我用activesync同步上之后,应该就可以使用那些远程工具了,但是我这里同步不了,我添加了相关的组件:activesync,file sync,USB FUNCTION CLINETS->SERIAL驱动,当然还有platform manager组件,还是无法连接,PC这端显示unknown device! 是不是还有什么组件少了?

网友:
PC有没有 安装好开发板的USB驱动

网友:
1、把USB FUNCTION CLINETS下的ndis也加上试试
2、有没有可能是HOST供电或者其它问题造成的。我以前也出现过这个问题,设备刚开始是插在前面的USB,怀疑是前驱供电不足改插到后面就可以用了。

网友:
楼主是用的开发板吗?建议先仔细看看开发板配套的实验指导书,有没有关于定制系统的说明。

有些BSP会在bat里设置好相应的环境变量,新建工程时就直接包括ActiveSync组件了。

另外,VS2005下的远程工具似乎只能在KITL模式下使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