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S 如何编译少于4k的bootloader

楼主:
现在编译出来的bootloader要20几k,但是我只有几个c文件,编译的时候看ADS的project工具条上,编译的每个文件代码段+数据段,加起来大小一共才3K多,最后的bin文件竟然要20多K。我用的reldebug.我删除了很多无用的代码,才减少了不到1K。

网友A:
去掉没用的库,函数外不要定义大的数组,不重要的代码都删掉

网友:
上图。现在编译出来还是25K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去掉没用的库,函数外不要定义大的数组,不重要的代码都删掉

能去的基本都去了,就那个文件,不知道为什么还是那么大。

网友B:
如果想小于4K的话,那就把nboot里面功能都去掉吧,只留下必要的初始化和把后面的EBOOT或者什么的copy到ram。
我用的这个nboot有50K,不过其实还是分成了两部分,一部分是4K的LDR,一部分是后面的boot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想小于4K的话,那就把nboot里面功能都去掉吧,只留下必要的初始化和把后面的EBOOT或者什么的copy到ram。
我用的这个nboot有50K,不过其实还是分成了两部分,一部分是4K的LDR,一部分是后面的boot。

我的基本也是这个功能。只是打印了一些log

网友:
哪些是必须初始化的,mmu还有什么

网友B:
SetupCopySection(pTOC);
MMU_EnableICache();
Port_Init();
NandFlash_Init();
没了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SetupCopySection(pTOC);
MMU_EnableICache();
Port_Init();
NandFlash_Init();
没了~~

copy的呢,我发现copy的代码就占用很多了

网友:
还有你不初始化串口,打印log么

网友:
简化代码

网友:
copy在nand初始化之后就开始了。前面4K没有必要打印调试信息吧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