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650怎么捕获RGB图像信息

楼主:
9650驱动使用DeviceIoControl对摄像头控制,支持RGB565格式和YUV420格式,我想获取RGB565的数据,应该使用控制字还是使用ReadFile呢?搞迷糊了。

网友:
这个有两种方式,一种就是修改arm相关寄存器,另外一种就是采集到ycbcr然后转化成rgb

我用的是后一种,可以实现

网友:
采集到ycbcr然后转化成rgb,具体怎么实现呢,没有头绪

网友:
具体的实现是有一个具体的公式,这个网上非常多,你就搜索ycbcr转rgb

得到这个公式后你可以吧采集到的ycbcr直接在驱动层转化,也可以把它传到应用层在转化,很简单的,晚上一找有的是

网友:
ReadFile
DeviceIoControl
都行,只要是实现读RGB帧寄存器

网友A:
如果用DeviceIoControl的话,我要在制定的控件(picturebox)上显示视频(不是直接在lcd上显示),是不是用CAM_IOCTL_GET_LATEST_FRAME这个关键字,如果不是应该用哪个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用DeviceIoControl的话,我要在制定的控件(picturebox)上显示视频(不是直接在lcd上显示),是不是用CAM_IOCTL_GET_LATEST_FRAME这个关键字,如果不是应该用哪个?

那样就要弄 DirectShow的。这个我也不会,做手机那些人就会。

网友:
只知道肯定不是用这个CAM_IOCTL_GET_LATEST_FRAME,这个的话是直接在lcd上显示

网友:
还有一个问题就是,直接在lcd上显示的时候,显示的图像是花屏,这是怎么回事?是不是驱动里面的哪个参数不对

网友:
花屏的原因可就多了,如源图像设置错误,考到LCD buffer里的函数错误,还有就是cam初始化错误。其中最有可能的是第二个,好好查查吧 ,good luck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