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PRS频繁掉线call ready(请大侠指教)

楼主(2009-08-24):
GPRS频繁掉线call ready(请大侠指教)
GPRS链接上服务器后,接收数据几秒或几分钟就call ready重启了,我观察了一下出现call ready的时间间隔,没规律,随机,说明服务器没问题,用万用表测电源也没感到有问题(偶看到以前几位仁兄的帖子了),CIPSTATUS查询状态,是IP INITIAL,除了电源,还有其他原因会产生这种问题吗?比如,软件发送AT指令不当的话,会产生这种问题吗?
服务器

网友A:
有可能是由于信号不好,模块发送功率较大,导致模块电压过低,模块重新启动。

网友B:
要是电压过低导致的,那怎么办,换电源吗?
还有没其他原因,偶主管一直认为是偶写的软件有问题,大侠给点意见啊

网友C:
恩,你可以做个实验,用一根5。5DB的天线和一个0。5DB的天线,分别看看有没有什么区别,强度会导致模块发射功率的变化,这种问题一般都在电源上的。
或者换个模块看看。。
也有可能是你这个模块太垃圾

网友D:
不发送数据,只间隔几十秒CIPSTATUS查询一下状态,运行了一个小时没出现call ready重启,这么看来基本上是发送数据导致电压低的原因,应该是电源的问题,谢谢大虾的指教啊